一种会飘的电容

楼主(2023-02-09):
也不是都飘,这种电容里有一部分飘了,真应验了那句话:

让一部分电容先飘起来!

而且无一例外的都往上飘,我怀疑是它们脑子进水了

就是这货

网友A:
这货怎么看着像手工电容?

网友B:
不要夸,一夸就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怎么看着像手工电容?

可能是吧,老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夸,一夸就漂

同样的电容,怎么有的就不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夸,一夸就漂

那就别夸了,赶快批评批评它……

网友C:
让一部分电容先飘起来!
容 姐姐也容易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一部分电容先飘起来!
容 姐姐也容易怀孕。

是容嬷嬷吧

网友:
要求太高了

网友D:
所以电容标称值有误差这一项。

温度,气压,电压变化对容量都有影响。

给电容测量必须加电压吧,电容本身有损耗吧,损耗要发热吧,发热影响的电容内部压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电容标称值有误差这一项。

温度,气压,电压变化对容量都有影响。

又学到了不少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电容标称值有误差这一项。

温度,气压,电压变化对容量都有影响。

他只关心飘不飘的问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电容标称值有误差这一项。

温度,气压,电压变化对容量都有影响。

关键是有的并不飘啊

网友:
电子元件肯定有偏差,生产工艺,材料选用,使用温度等等,没百分百完全标准的,只要在设计要求范围内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E:
你看看电容的规格书,好多都是±百分之十几二十。正品应该都飘,不飘的都是次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电容的规格书,好多都是±百分之十几二十。正品应该都飘,不飘的都是次品啊。 ...

你们怎么都没看懂飘的意思啊,不是说电容的误差范围,是指一个电容测量时容量随着时间慢慢上升,这正常吗

网友F:
飘到美帝头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飘到美帝头上去。

那是真的飘了

网友:
还以为说的是温漂,看半天,原来是说误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