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简拆一个BYECHUR BY-4800会议专业话筒底座 就是分享一下

楼主(2023-02-09):
简拆一个BYECHUR BY-4800会议专业话筒底座 就是分享一下。。。。。。。。。。。。

网友:
会议专业话筒一般都是手拉手不需要电池的,这个话筒还需要单独供电。

网友:
原来话筒底座也很复杂。

网友:
看起还可以,不像无线的

网友A:
话筒看着挺复杂,做工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筒看着挺复杂,做工不 错

重量不轻,有那块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