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人说小区收费的电瓶车充电站充电虚,没有飞线充电m

楼主(2023-02-09):
经常见人说小区刷卡充电虚,充电慢,电流小,充满后跑不远。网上也很多人说。这些说法有科学性吗?还是谣言?

不都是220V的,插自己的充电器,充电站还能控制电流大小?还能让电瓶充的都是虚电?

网友:
充电站不能控制电流大小,只能控制时间。但是充电与环境温度有关,低温时相对常温状态同等时间下,有电虚现象

网友A:
应该可以控制单个交流插口的功率吧,功率小了,电流就小了

网友B:
除非控制中途闪断,比如充5分钟,断电10分钟,还不能被用户逮着。

降低电压时不现实的,一般开关电源输入电压都是宽幅的,限流也等于降电压,那就要话很大的成本去搞这套装置了。

网友:
感谢专家解释,学习到知识。

网友:
楼上没错闪断是可以做到的,充久不如家里的稳定

网友:
感觉开的没那么远了是充电桩上是计时的,比如4个小时,但是一般铅酸电池标准充电时间是5个小时到6个小时,本来就还没有完全冲满,4个小时后充电器插头插上面了,还有加上各种自放电啥的,等到去开车的时候可能只有95%的电了,和飞线从晚冲到早100%肯定不一样啊
但是定时充电对电池好,没有过冲,会减小很多起火的隐患

网友:
注意有没有人中途偷换,我单位里的充电棚是收费的,上班来插着充电,下班走的时候还插着就以为电满了,但中途有人拔去插自己车上充电,等你下班前又插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控制中途闪断,比如充5分钟,断电10分钟,还不能被用户逮着。

降低电压时不现实的,一般开关电源输入 ...

我感觉也是,那些只是谣言罢了

网友:
难怪有人3块钱充特斯拉

网友C:
我就是做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安装的,说充电桩充不满一般都是用户不愿意停车到车棚的借口,停车棚毕竟要花钱。但能不能充满,这个还是要看运营商怎么设置充电桩的参数了,我一般是设置成最长充电时长12小时,我设置的是限制最大功率为550W,用电器的功率如果大于550W就会停止输出,充电时间会根据充电功率自动变化的,功率大充电时间就会短,充电功率小于20W时,会进入浮充阶段,浮充1小时,自动断电。最大充电量设置为2.7度(以最大72V、20A的电池来说,电池完全放空,2度电也可以完全充满),还没有充不满的电动自行车(但同样会有人会说没有在家里充电跑的路程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控制单个交流插口的功率吧,功率小了,电流就小了

没道理吧,功率是根据用电器的。功率小,充电器都不正常工作了,怎么充电?

网友:
小区的充电是按200w以下1元4小时,200-300W1元3小时,
铅酸电池充电效率60%,充电器效率80%,2安的60V充电器,按高压70v算,1小时充进去67W的电,8小时才537w,60V20A电池是1200w的电量,要充16小时。
锂电池充电效率高,充电器效率80%,2安的60V充电器,按高压70v算,1小时充进去112W的电,8小时896w,60V20A电池是1200w的电量,要充11小时。

网友D:
没必要搞限流之类的,一是不容易实现;二是相要这样做投入大于产出,无利可图;
这类设备就是每路一个继电器控制通断,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防止违规使用,输出到插座的电与家里的电没有任何区别。
非要说电虚的现象有,也是有的,一般是冬天夜间充电,受的是温度影响,会出现充电器提前转灯的可能;再就是有的是多档时间多档收费,有人选最短最便宜的选项,就可能时间不够而充不满。

网上的消息言繁复杂,很多都是三人成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做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安装的,说充电桩充不满一般都是用户不愿意停车到车棚的借口,停车棚毕竟要花 ...

你说的这个参数我懂,充电器本来充电过程电流就不一致的,手机充电器也一样。开始电流大,中间小,结束时浮充。充电桩检测到浮充一定时间,就断电了。而且功率随电流不同而变化,有的充电良心点的,费率也会随电流功率而变化。但是,要让充电桩限制电流,故意小电流,感觉不太可能,违背物理常识了,而且也没这个必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搞限流之类的,一是不容易实现;二是相要这样做投入大于产出,无利可图;
这类设备就是每路一个继电 ...

现在的智能充电桩,是限制最大输出功率、限制单次电量、限制单次充电时间(限制充电时间是避免电瓶长期处于充电状态的不安全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搞限流之类的,一是不容易实现;二是相要这样做投入大于产出,无利可图;
这类设备就是每路一个继电 ...

是呀,充电站限制电流的话,220V电压是死的,电流小了,充电器就不工作了。即便是充电器输入是宽电压,但感觉还是没这个必要这么搞。  还是收费了,人们就感觉亏了,都会往这方面想。而普通人群大多缺乏专业知识,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智能充电桩,是限制最大输出功率、限制单次电量、限制单次充电时间(限制充电时间是避免电瓶长期处 ...

这种是有的,一般的充电瓶车的,不能插电四轮的。那样带不起来,怕出问题。但是,电瓶车的充电桩,应该没必要故意使坏。本来充电器正常400W的,为了利润,限制到200W,应该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参数我懂,充电器本来充电过程电流就不一致的,手机充电器也一样。开始电流大,中间小,结束时 ...

220V的充电桩,目前至少还没有能够减小输出电流这样的充电桩。但之前也有直流输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哦(前几年直流充电桩就不是主流了),这种直流充电桩,的确可以减小充电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