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型号 wd80-d2hf 的四线漏电保护器哪里有买啊???

楼主(2023-02-09):
电热水器型号 wd80-d2hf 的四线漏电保护器哪里有买啊???

上图有4根线........

电热水器漏电保护器老是跳闸........

心一狠.......

直接从漏电保护器后面剪了.......

没有接电热水器就直接接220v电源.......

漏电保护器也跳闸......

感觉可能是漏电保护器坏了......

并且试验按钮好像也有点不好用......

按几次都不跳闸的......

买个漏电保护器回来发现原装有四根线......

网上查到的唯一一个资料说是第4根线是温控线.....

不清楚是不是真的.......

电热水器型号 wd80-d2hf 的四线漏电保护器哪里有买啊???

网友A:
这种是定做的,第4根就是过热保护用,我还有一根旧的珍藏中

网友:
就三进三出 换一个通用的找对线接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定做的,第4根就是过热保护用,我还有一根旧的珍藏中

俺还是拆了热水器看看放心点吧?

大师......

你觉得呢>?

网友:
电解最不耐操,换个看看

网友B:
某宝搜LBY-16可以找到啊,是5芯线才对,有两根水流检测接到小插头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搜LBY-16可以找到啊,是5芯线才对,有两根水流检测接到小插头上了

宝宝哪里好像找不到了.......

大师你看错了?

两根黑线在一起的地方是在电路板上的......

不是在剪断的4根线里面.......

实际从热水器出来的线到漏电保护器那里......

只有四根线.......

上图做了标识......

大师你看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宝宝哪里好像找不到了.......

大师你看错了?

直接一点,给你标题 嘉荣 热水器漏电保护线插头LBY-16L 4线防干烧

网友C:
没有必要再换这种漏保,只要供电线路上有漏保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必要再换这种漏保,只要供电线路上有漏保就行了。

问题是第四根线不清楚作用......

少接第四根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就不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