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蓝色ID如何取线圈?

楼主(2023-02-09):
请教各位大佬蓝色的ID卡因为是少见的频率375,整个马云家都没有线圈卖。只能手工拆,但是内部又有胶水粘很难拆,胶水用丙酮试过,没有用。请各位大大支招

网友:
热风枪没试试?

网友:
热风枪吹一面,变形了或许就张开了。

可以直接买那种塑料纸封装的,好拆一些。

网友:
好像有的是卡的,不是胶的,用用大锤法吧

网友:
取线圈干嘛?

网友:
10块钱换个新的,不贵吧?

网友:
打不开它就上电磨,磨去一层就好开了,也有是卡扣的活口

网友:
放老虎钳台上夹一下,听到咔的一声响,就可以瓣开了。

楼主:
回头试试热风枪,我这个是内壳可打开,但是还是有一个外壳把线圈全包。需要把胶都清理,只留线圈这样才薄
取线圈是为了改造到手机壳内不占空间。太厚了不方便。id卡又不能用NFC

网友:
明显中意思圆可以搞开

网友:
这是要改到手机壳中

网友A:
别把芯片弄废了就行,线圈随便绕完测试下。基本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把芯片弄废了就行,线圈随便绕完测试下。基本都可以

问题就是不知道线是多少圈。。。。375频率

网友B:
线圈问题不大,强光照射,找准芯片位置,保护好
暴力拆除,线圈自己随便绕几圈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问题不大,强光照射,找准芯片位置,保护好
暴力拆除,线圈自己随便绕几圈就行了 ...

之前试过不同频率线圈数不同,具体需要多少这样的话试错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试过不同频率线圈数不同,具体需要多少这样的话试错成本有点高啊。 ...

火机烤软了拿剪刀剪开,就知道多少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机烤软了拿剪刀剪开,就知道多少圈了

谢谢建议,我试试

网友:
电路部分,最终手段就是化学溶解。   和乘车卡什么的一样,用药水泡,最终会完全溶解的。

网友:
我之前拆过用酒精泡会。

网友:
拆开来不容易,但我更关心怎么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