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观察UT61E+电阻档底数之真凶归案

楼主(2023-02-09):
继上次帖子中发现UT61E+电阻档的测量回路上的ptc元件用手指摸过,会增加电阻档底数的现象,这次听取帖子中大佬意见,用1k欧铜脚金属膜电阻替换ptc再进行测试,本次测试依然用视频呈现

视频地址:https://v.ixigua.com/BPH42dA/
https://v.ixigua.com/BPH42dA/

视频中可以看到,将原来的ptc换成铜脚金属膜电阻后经过长时间加热电阻档的底数也能保持基本稳定,由此可以得到结论,温度变化引起的电阻档底数变化的罪灰祸首就是ptc。

将拆下来的ptc进行测量
https://v.ixigua.com/BP9kpS2/
https://v.ixigua.com/BP9kpS2/

这个ptc电阻也是一千多欧左右的电阻。其对温度还是非常敏感的,阻值不稳定一直都在不断变化,而且好像在加热时阻值是先变小再突然变大得。

虽然问题元件找到了,但是其中的原理还不是很清楚,
这一千欧的电阻串联在测量回路中为什不影响测量结果?
既然一千欧的阻值都不影响测量结果,可是手指摸上去引起的微小漂移为什么会引起电阻档底数的明显变化?

还请大佬们不吝赐教!

网友A:
贴个图给你研究下。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温度引起的阻值变化引起的,而是温度差引起的热电势造成的。ptc温差电动势可能比较大,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图给你研究下。

谢谢大佬的资料,这图和蜘蛛网似的,看得我一脸懵逼,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温度引起的阻值变化引起的,而是温度差引起的热电势造成的。ptc温差电动势可能比较大,换一个 ...

谢谢大佬,这个热电势估计是引脚(铁的)和pcb铜箔之间产生的还是ptc内部材料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