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得力台灯 4324翻车求指点

楼主(2023-02-09):
到手不充电不亮灯,插电电流0.3A,检测更换充电4056IC后可正常充电,充电4056外围正常,升压外围还没测。现在的情况是通电,触摸板上VCC和PWM有2.37V,EN端没有电压,触摸电源钮只有PWM有轻微的电压变化,按一下电压从2.37v降到2.3V后马上回升到2.37V,快速按电源钮PWM电压会降到2.1V,松手后恢复2.37V,亮度调节无效。
电池4.02V,升压IC测量电压见下图。感觉是触控VCC电压不够,这个触控VCC电压不足应该查哪里啊,看走线是走到C19并连到升压IC的VCC脚,C19对面就是地线了,没搞清这到底连那去了

补充内容 (2023-3-1 16:35):
已修复,是HX=JE 5V电源损坏导致电压不足不工作,给触摸供电可以理解,但为什么HX=JE最大才150ma供电会通到HX3248C的供电端 供电

网友:
外围都好,那就是芯片了

网友A:
我的第二台是触控不良,时有时无,后来用示器看触摸板的VCC波形不正常,后来从开关的滤波电容正极接线直接到触摸板的VCC就正常了,但不能调光,买了芯片请人换,但不小心把输出电解电容吹爆还吹飞几个元件,把零件补好后灯不亮了,查了半天零件都正常,芯片也有工作,但就只能升压到5,5V,换了芯片也一样,周边元件换了个遍也不行,最后找了个升压板取代3248,触摸功能保留,转了一圈又回到最原始不能调光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二台是触控不良,时有时无,后来用示器看触摸板的VCC波形不正常,后来从开关的滤波电容正极接线直接 ...

我这也是第二台,看来第一台正常,第二台故障的传言是真的呢。建议要入第二台的可以考虑换个id买买

网友B:
看了这么多得力拆机贴,没一个会修的人,而会修的人好像不怎么买,也不会发帖,这是奇特的事件

网友C:
没购,不用出钱,不用废脑子,不用伤神,看到这,好多都修不好,我放心了~

网友:
好像板子上还有一颗升压IC,丝印是HX=JE,可能是给芯片供电用的,把那个芯片也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购,不用出钱,不用废脑子,不用伤神,看到这,好多都修不好,我放心了~ ...

正解哈哈哈,还没有求指点的烦恼

网友:
好几个灯在吃灰,忍住了没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么多得力拆机贴,没一个会修的人,而会修的人好像不怎么买,也不会发帖,这是奇特的事件 ...

会修的发了贴谁会获利? 话说这种台灯其实非常好修,只要单片机没坏,任何故障都能修好,单片机坏了其实也有救,就是人力成本不合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会修的发了贴谁会获利? 话说这种台灯其实非常好修,只要单片机没坏,任何故障都能修好,单片机坏 ...

请教一下,我的3248升压只有5.5V,周边元件全换了,3248用示波器看有工作,就是波形跟升压到10V的不太一样,但跟3248有关的元件都换了还是一样,3248也换过二片都一样,二片是不同的卖家!不知大神能否给个查找方向(芯片换之前升压正常,但不能调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修的发了贴谁会获利? 话说这种台灯其实非常好修,只要单片机没坏,任何故障都能修好,单片机坏 ...

获利的应该是拿去倒卖的人,所以有时候只能授之以鱼不能授之以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我的3248升压只有5.5V,周边元件全换了,3248用示波器看有工作,就是波形跟升压到10V的不太一样 ...

这个灯我没买具体电路不清晰所以提供不了建议哦,抱歉了~

网友:
没买过、没用过,我就看看,不敢说话,会不会是脑子坏了(CPU)?真的是脑子坏了,单片机有程序,也只能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灯我没买具体电路不清晰所以提供不了建议哦,抱歉了~

好的  还是谢谢你   已经买了升压IC   准备试试

网友:
忍住了没买

网友:
幸好当年赶上了神灯的末班车不用折腾

网友:
得力的这个东西,翻车的很多。再买一个,拼一个。

网友:
这种故障台灯估计店家是按照买一台用来使用,买第二台用来研究发货的。

网友:
幸亏没下手,少了很多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