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拆修向物便捷手持小风扇风铃并添加电池增加续航

楼主(2023-02-09):
『X折腾』拆修向物便捷手持小风扇风铃并添加电池增加续航
同宿舍同事购买的,用来吹凉饭菜用了,但由于小朋友多,有个嗷嗷学步的,都是砸。。最终坏了。。

底部铭牌

拿下装饰罩,没用

边上下手,有卡扣

里面电池和电路板

电路板和电池正常,那看来就是电机损伤了

涡轮样式

继续拆

后面检测是被摔虚焊了

并且,底座也坏了,用502粘好后装回

电路板,用料挺多

用特配C充电

后面检测电路板电池没问题,并且建议同事有空位就多加一个电池并联

第二次摔坏后,重新回到我手里,增加并联电池

拨开电池皮

导线并联

由于需要拆电机头,拍照记录接口正负极

第二次更严重,直接把电机绕线给摔断了,重新接好,并固定好轴座

轴套座也裂了

用美丽鲜艳的胶带固定电池,塞好

重新复活,由于轴座裂了,估计502弄到哪里了,之后风扇运行的声音略大

其中一个保护卡齿断了,同事用铁丝固定,也是挺牛的。

之后原来一天一充的,现在两天一充能坚持了。

网友:
这风扇看着还可以,就是这么小的扇页不知风力如何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小风扇,风小也就罢了,电池用了几天就罢工了。我连拆都没拆。感谢楼主让我见识了内部结构。楼主修东西真有耐心。

网友:
无刷电机,好评

网友A:
502太脆了,估计拿回家摔一次就又要找你复习。

网友:
边上卡扣撬开,怎么没看见撬痕?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
这东西好像没啥用处啊?

网友:
扇叶很厚啊,噪音比一般的手持风扇大么

网友:
这一次又一次的,风扇想退休,你就是不让

网友:
这货效果有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2太脆了,估计拿回家摔一次就又要找你复习。

401胶能完美代替502

网友:
涡轮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1胶能完美代替502

abs专用胶应该可以

网友:
整两个3400的上去

网友:
这小东西烧烤点炭用挺好的。

网友:
像kica低配版涡轮吹风机,至少都是无刷,kica三相太贵,单相价格便宜。适合吹干水粉画,烫手的咖啡吹凉。吹人风量太小,至少要3英寸F928等充电风扇。

网友:
结构简单,增加续航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小风扇看着不 错,要是再坏就该换新的了

网友:
拆法精湛,看不到翘痕

网友:
一个锂电池改成两个锂电池,使用时间延长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