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一51单片机实现点动开关功能的程序

楼主(2023-02-09):
偶然得到一堆米家蓝牙Mesh模组,上边是原理图,三路开关,只能打开和关闭
KEY低有效,每次开关状态翻转一次,CNT是输出引脚,
CNT=0,LED=1;CNT=1,LED=0;
我想通过一个单片机实现点动功能,初步想法是通过检测LED引脚的电平,
当开关在手机端打开时,LED=0,cnt=1,单片机检测到低电平时,延时200ms后让KEY低一次,开关就又被关闭了,从而实现点动功能,
不知道该怎么实现,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打算用STC8G1K08A

下面是我写的,不知道对不对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8G.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
i = 16;
        j = 147;
        do
        {
                while (--j);
        } while (--i);
                xms--;
}

}

void main()
        {
P3M0=0x00;
P3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while(1)
{

     if(P54==0)
                                        {
                                                Delay(200);
                                                P55 = 0;
                                                Delay(500);
                                                P55 = 1;
            Delay(200);
                                        }
else if(P33==0)
                                        {
                                                Delay(200);
                                                P32 = 0;
                                                Delay(500);
                                                P32 = 1;
            Delay(200);
                                        }
else if(P31==0)
                                        {
                                                Delay(200);
                                                P30 = 0;
                                                Delay(500);
                                                P30 = 1;
            Delay(200);
                                        }

else
{

}
}

        }

网友A:
电动功能不需要单片机  找一个合适的电容接上去就可以实现了   LED接KEY键  选择合适大小的电容和放电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功能不需要单片机  找一个合适的电容接上去就可以实现了   LED接KEY键  选择合适大小的电容和放电电阻 ...

RC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功能不需要单片机  找一个合适的电容接上去就可以实现了   LED接KEY键  选择合适大小的电容和放电电阻 ...

具体怎么接呢?key平常是高电平

网友B:
楼主 可以参考这份

#include <regx52.h>

sbit kg = P1^1;  //定义开关io口
sbit led = P1^0;  //定义led io口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i){while(i--);}  //定义延时函数

void mian()
{
    while(1)
    {
       if(kg==0) //判断开关状态
        {
         delay(10500);
        if(kg==0){led=~led;}//在一次判断开关状态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可以参考这份

我要对模组进行操作,不是单片机直接控制LED
key低一次,开关状态翻转一次,key的状态并不是控制开关状态,只是翻转

网友C:
详细说说,特别是有几个模组?多的话给个10个8个的,代码帮你写好实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详细说说,特别是有几个模组?多的话给个10个8个的,代码帮你写好实现好

也就几十片吧,有需要的留言,我帮你们买,15块一片

网友:
直接
while(1)
{
  P55=P54;
  P32=P33;
  P30=P31;
}

网友:
        // 你这需求逻辑不够详细啊

        // 以下代码逻辑是:
        // 检测到led低电平触发一次key的输出
        led_state=0;
        while(1){
                if(LED==0){
                        if(led_state==0){
                                delay_ms(200);
                                key=0;
                                delay_ms(500);
                                key=1;
                                led_state=1;
                        }
                }else{        led_state=0;}
        }

网友:
可以用位运算

网友D(2023-03-20):
LED加个光耦key加个9012/8050+RC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加个光耦key加个9012/8050+RC延时

能详细点吗?画个图?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2024-05-14):
51有些忘记了,avr能想起来一些!!

网友:
是个单片机不都行吗

网友:
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
哈哈哈  这么多方案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