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最普通的电水壶

楼主(2023-02-09):
水壶不加热,判断是耦合器坏了,于是拆开研究,3.0三角螺丝,不在话下

楼主:
最普通的耦合器,弹片发黑但是弹性可以。细砂纸打磨有个坑,于是粗砂纸磨,然后细砂纸抛光,发现好像是上面是银下面是铜。

楼主:
发现盖子里面哗啦响,打开一看里面弹簧锈坏了,顺手找了一个换上,盖子的拉手也修好了,平时拆机的小零件舍不得扔,就这点好处。

楼主:
最后测试,功率1500瓦,开水断电正常,虽然不是森么名牌,但是感觉用料挺高,良心产品。

网友:
是感觉还可以的哦

网友A:
wd40应该更耐久?

网友B:
恭喜,又省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40应该更耐久?

wd40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又省钱了。

有人说会修东西结果从来没用过新东西

网友C:
看上去比较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比较一般

质量差的基本是一次性的,不能修。

网友:
耦合器,kds系列的比较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会修东西结果从来没用过新东西

能用就行,前提是外观不要太惨

网友:
就是不太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盖子里面哗啦响,打开一看里面弹簧锈坏了,顺手找了一个换上,盖子的拉手也修好了,平时拆机的小零件舍 ...

换的弹簧外径太大了,用不了多久又回掉出来

网友:
这已经不错了,不行就换个质量好的耦合器

网友:
1500W,这种小触点负担太重,烧蚀的几率太大了。

网友:
我办公室烧水的就是这类水壶,底座接触不好,我就直接电线连接了,插电烧水,拔插头断电,我办公室就我一个人,我自己用,非常安全,已经用了三年左右了,还能用。

网友:
手艺不 错,自己修好省钱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