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拆按键的烙铁头

楼主(2023-02-09):
用铜线造个型,头部宽度根据按键宽度定,可以微调,拆按键方便多了

刚好能夹住,直接就拆下来,不用镊子辅助

补充内容 (2023-2-14 09:17):
论坛这点不好,超时不能编辑
一些要求敏感的按键(比如乐果F5),焊完不能用酒精清理焊盘,会渗入按键内部串键

网友A:
容易把塑料烫坏了。

网友B:
我一般直接翘掉换新的  这个不值钱 没必要

网友C:
一样思路可以DIY一个拆芯片的 特别是四边都有管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易把塑料烫坏了。

完全没有烫坏,反正拆下来也是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直接翘掉换新的  这个不值钱 没必要

暴力容易掉焊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暴力容易掉焊盘

一般不会的哦   电子剪刀  或者先拆一边的焊锡脚    你那种我一般用来拆芯片 还是比较方便的   8脚的芯片比较好用

网友:
手才算是最好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思路可以DIY一个拆芯片的 特别是四边都有管脚的

以前有做的,拆路由器内存的,两面引脚的,用铜做的,一个槽

网友:
既然都拆下来不要的按键 还非要两边一起烫? 镊子插下面往上撬 左右轮着烫管脚 几秒就下来了

网友:
自己用着方便就行………………

网友:
样子很帅气

网友:
原来是这么用的

网友:
就是普通烙铁太慢了,要是能搞个白光用的就好了

网友:
这个思路可以引用到贴片铝电解上,拆按键热风枪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拆坏掉的轻触按钮倒是不错,有创意!

网友:
这是要拆多少按键呀

网友:
传统做法,可以更简单

网友:
好方法实用,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铜线的话,氧化是个问题,我之前做的拆0805贴片的,用久了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