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公头s端子咋接线?

楼主(2023-02-09):
最近把早年dv拍的视频在电视机上播放,回顾过去,避免背叛~正好有2个s端子公头,想用5根电子线连成双公头s端子线,以便连接到DV和电视机的s端子插口~究竟是按图中“接法1”呢还是“接法2”?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你先确定两端设备的脚定义,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找根线测量一下看看,感觉应该是接法2。

网友:
应该有一面有数字吧,按数字接

网友:
参考网线的解法,大部分两头一样的线材,都是同方向联通的,接头里面也有线序,1接1,2接2就可以了。
即便接错了也仅仅是不显示,两根地线两根信号,同步和色度信号!

网友:
最简单两个都超一面,依次对照孔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定两端设备的脚定义,问题就解决了。

按照上面左图s母口的定义,要把dv与电视机的2个母座连起来,就得把dv座的3脚跟电视机座的3脚连起来/4脚..../1..../2....那么就是上面右图中的A/B插头连法了吧?

网友:
感觉接法2有点问题

网友:
有使用说明 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