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买了个南京天宇DT-6013,栽了个大跟头!

楼主(2023-02-09):
手里原来只有一个二手的VC9806+,测电阻电容太慢了。前几天下单买了个UT136B+万用表和
南京天宇DT-6013电容表(不同卖家),花了50块,UT136B+万用表的使用感受昨天已经发帖了(详见:新买的UT136B+ 到了,说一下它的不足之处),
但南京天宇DT-6013电容表没发,因为用它测量电容时很慢,需要与卖家沟通一下。先说一下对它的第一印象吧

包装盒有些发白,颜色已经变淡了,说明这个电容表放了很长很长时间。

外型小巧,重量好轻,拿到手里轻飘飘的,像个儿童玩具,心里咯噔一下。
下面开始测电容了,显示屏一直不动,什么情况。等了好久,终于显示电容值了。

好慢好慢,测有些电容是甚至能达成惊人的10秒以上,一般8秒,难道是我的测量方法有问题。没有呀,电容都是先放电后再测的。
电容容量太大了,不对呀,0.1uf到220uf的测量都慢呀,电容有问题,也没有呀。把不同商家的电容都测了,还是慢,
用UT136B+和VC9806+测都没问题呀。郁闷了,今天早上与卖家沟通,它一直在说电容表没问题,我说慢,他说电容表测量值没问题,
跟我玩太极。奇了怪了,看买它的电容表的挺多的,没一个人说慢,难不成就我的这台有问题,还是根本没人买他的电容表,都是托!
花了50块,买了一肚子气。从这件事上,让我意识到,以后一定要买个电桥,电容表有多远滚多远。
以此提醒要买电容表的兄弟,慎重,小心!

网友A:
过去万用表没测电容功能时代的产物,光能测个容值有毛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万用表没测电容功能时代的产物,光能测个容值有毛用啊

我也觉得 只看容量用万用表 要看其他参数还得LCR 电容表的存在就很尴尬

网友:
我过年刚在淘宝买了个许老师数字电桥,速度挺快的,测了5~6个电容,都比万用表测的小不少,所以又去买了几个日本电容来试试,还没到货

网友B:
电容表一般是充放电法特别是手持表,少数是谐振法,几秒钟这个速度正常。
充放电法测的是静电容。

网友:
楼主知足吧,我几年前买的类似电容表,还花了200多,一样的效果,早扔那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表一般是充放电法特别是手持表,少数是谐振法,几秒钟这个速度正常。
充放电法测的是静电容。
...

买的时候没了解这些,只是想当然认为电容表只测电容,应该很专业很快才对,毕竟它只做一件事。结果被现实打得啪啪的响!

网友C:
电桥也不便宜,5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桥也不便宜,500多

钱攒够了再买

网友:
可以,老物件就是不行

网友:
哈哈,曾还是新的有包装盒,闲鱼半价出了吧,出黑有需要的人,你136不是有测电容的吗!

网友:
没有电桥的情况下,搭个简单电路,测涟漪电流,有暗病的电容基本现形。不方便之处:得前期积累一些好电容的数据。

网友:
有时间了拆开看下里面。

网友:
用电桥测吧。。。我在用的是qplcr,非常低成本的一个镊子电桥,自己做20-30就能搞定

网友:
和这个表比起来,许老师电桥yyds

网友:
测电感的手持表也不准吧?

网友:
LCR电桥是必须的仪表

网友:
电容表好像就这样慢

网友:
测电容确实有一个响应时间,这个时间长短跟表的档次关系很大,响应时间短的表比较贵,渣渣表给电容充电时间比较长,速度慢一点是正常的。

网友:
有快的,那种40元的斯耐克电容表,很快,但精度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