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造一个移动版胶枪

楼主(2023-02-09):
原来的拆解

原来是100瓦插电,换成24v100瓦直流发热芯

通电测试

没问题,组装起来

发热不如插电的,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改了还是要拖根尾巴

网友:
100W交流相当141w直流,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还是插电的好用

网友:
改造以后还是要拖尾巴,功率还不如意,倒不如不改,!

楼主:
原来的头太长了,换了个短的基本解决,把发热片也重新往前使劲靠了靠,第一张是原来的头5cm.加个防尘盖,哈哈哈

网友A:
感觉还不如做根长拖把

网友B:
我也以为是真无线!

网友C:
电源的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功率不够?

够了,原来的头太长,再者换了发热芯可能没压紧,换的这个外皮太松,电源21v10ah的动力电池。拆开重新压紧了下好多了,头也换了个短的,现在跟插电的差不多,感觉效率只稍微低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不如做根长拖把

长拖把有个插电的,换了两米多的线,还是不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以为是真无线!

不用就是真无线

网友:
充电的功率小

网友D:
胶抢不错,铜头的还可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胶抢不错,铜头的还可以更换。

十来块钱,想起当初几十买的躺在垃圾桶里的艾瑞泽就想骂娘

网友:
东西不错,但是我以为是直接改成锂电之类的呢
改成这样,也方便收纳

我的胶枪用得少,而且也没有高级货,没有修改的欲望

网友:
不用改,可以使用逆变器接汽车的点烟器取电。

网友:
原来的头太长

网友:
24V100W,电流有些大,感觉开关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