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一送一的永久自行车保养

楼主(2023-02-09):
初步判断,自行车整体用料厚实

但是材质一般,螺丝生锈很常见

还有这螺丝都掉了扎带棒的,尤其是前轮泥挡支架,根本就没有固定螺丝的地方

目前还有故障,变速器油泥太多,钢丝线生锈卡滞
飞轮油泥太多,内部声音有沙沙声

……分割线……
折腾半天,首先拆飞轮,飞轮拆下除锈剂伺候能正常旋转,就没继续分解飞轮了。

然后清洗后拨,后拨清洗调整后勉强可用,8速能变6速,调挡比较涩,而且线材有生锈不想深究了。

再然后就是换下生锈螺丝,换不锈钢,这个就简单了。
最后就是调刹车,让我大开眼界了,后轮碟刹不磨盘,刹车片厚度够,不偏磨,刹把有力度能回弹,但是不管怎么调就是刹车没效果,就是调的很硬了,也刹不住。
没辙了往碟盘、来令片使劲喷75酒精,问题一下就解决了,我想说真的有人会往碟刹加机油

网友A:
铁架的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架的自行车。

毫无疑问,贴牌不可能给你铝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三套轴

这个有点专业了,油泥这么多,家里还有小半瓶除锈剂估计不够用

网友:
先什么也别干,先出门去骑上500公里,再看看情况。

楼主:
还有防伪,本来就是贴牌

网友:
有股子平乡的味道

网友:
现在自行车的轮子怎么都这么小了

网友:
这类自行车需要经常保养。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锈迹斑斑的,不忍直视

网友:
多少钱买来的?

网友:
买一送一是买了个什么还送车?

楼主:
拆吧,估计是菜籽油上多了,油泥起坨坨,飞轮有阻力

网友C:
这翻新人工应该买个好点的了,美利达捷安特喜德盛最差也就迪卡侬了
永久真的不成,骑起来很累

网友D:
买一送一,那就得修两部车了!

网友:
看到锈蚀的产品就觉得整体质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翻新人工应该买个好点的了,美利达捷安特喜德盛最差也就迪卡侬了
永久真的不成,骑起来很累 ...

偶尔用一下问题不大,经常用车确实就有点差了,车架重、易生锈、小问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送一,那就得修两部车了!

另一个一个迪卡龙,就只需要链条上点油就搞定。
这个永久确实不怎么省心,新鲜劲过了如果还有要骑就换一个大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