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x230如果换了固态盘能提高多少

楼主(2023-02-09):
x230如果换了固态盘能提高多少,那位大侠有经验,并且给推荐一个盘,就是留着给孩子上网课用了。

网友A:
这机器应该支持MSATA吧?可以组个双硬盘,效果还是明显的。

网友:
换完就能起飞,然后内存最少加到8g,最好吧原机的机械拆下来,再上固态,旧的机械买个斐讯的硬盘盒当移动硬盘,再用5年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应该支持MSATA吧?可以组个双硬盘,效果还是明显的。

这个本比较老,只有一个sata的硬盘位

网友:
我有个联想B系列,配置跟你估计差不多,反正win10运行起来就不卡了,轻度办公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msata的话还真没啥推荐的,让@笑着无奈 给你做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本比较老,只有一个sata的硬盘位

我也在用这个本,而且是我性能最强的一台电脑了,这个可以装msata

网友:
光驱位加个硬盘托架,当主硬盘做系统,内存加到8G,速度挡不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本比较老,只有一个sata的硬盘位

建议你查查使用说明书,我记得应该支持MSATA接口。
200以后好像就支持了,我记不清型号了,但是我有一个I5二代的机器,就是装的MSATA硬盘。

网友:
只要是机械换到固态,性能就直接起飞

网友:
我自己的切身体验:3代i5,4g内存,500g机械硬盘,老机器。加了8g内存条,拆去机械盘(只有一个SATA接口)换了480g的金士顿固态硬盘,装win11,开机10秒左右,做PPT、中型的Excel数据分析,都能运转流畅,开5、6个浏览器窗口界面不卡。。。老机器加大内存、换SSD,是焕发青春的不二之选。

网友:
起码开机不卡了

网友:
系统最好是用win7,对硬件要求不是特别高,再优化一下系统和软件,对速度会有提高,如果换固态,速度会进一步提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本比较老,只有一个sata的硬盘位

不是,X220和X230都支持加mSATA

在键盘下面

网友:
230有两个内存槽,至少4+4,预算充足可以4+8或者直接8+8
ssd至少上256,全新也就一百多
装windows7 至少可以再战三年
预算再多的话,可以考虑换I7cpu(连主板一起换,代价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查查使用说明书,我记得应该支持MSATA接口。
200以后好像就支持了,我记不清型号了,但是我有一个I ...

Thinkpad是从T420、X220时代开始支持加mSATA SSD。之前T410\X201或更早的没有接入SATA总线,只是有插槽而已

就X220、X230(包括T系列、W系列)这两代支持mSATA,从X240时代开始就是M.2了

注意:X230系列中只有X230S是M.2,带S是轻薄性能系列。但是X230i、X230Tablet就是mSATA

网友:
   效果明显   走路 换成骑摩托车感觉  ……

  内存现在也便宜 ……

网友:
确认可以换Msata,曾经玩过这个本,还可以bgaCPU,换个1080,甚至2k的高分屏,五六年前,很多人改装这个本本

网友:
用过X230i,键盘下面右下角哪里有一个MSATA位置,需要拆键盘,不算难拆,不过那个MSATA是sata2.0口,使用肯定比机械硬盘快,那就可以用回原来的机械盘了,我那个本本被卖了,msata固态我还留着,楼主想要這个MSATA可以站内短信我

网友:
效果肯定明显

网友:
单纯光上网课不需要再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