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点焊机

楼主(2023-02-09):
卖了个外壳,控制板,自己组起来的!有的开孔不怎么标准,没有专业工具!最后一张是最好的成品,下面一个充电口,一个脚踏手动焊接开关口!

网友:
用料足,要是用插接头连点焊笔更美观点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不知道点焊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感觉不错的样子

网友:
探索版外壳

网友A:
多大的电容啊?3000F?

网友B:
接头用快插接头吧,这个铜排直接伸出外面也不太安全,万一短路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电容啊?3000F?

韩国方形3000f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裸奔中,有空了,也弄个盒子装起来。美观还安全。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头用快插接头吧,这个铜排直接伸出外面也不太安全,万一短路就废了

不通电怎么会短路,点焊本来就是短接,除非管子都击穿了!一般短接在一起也没有事!

网友:
看起来应该很好用!
mos阵列很带感!

网友C:
这个电焊机实际效果如何?,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焊机实际效果如何?,花了多少钱?

还可以吧!

网友D:
分别多少钱?

网友:
牛!我也买了配件,放了好几年,最后又买了个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别多少钱?

之前电容便宜时候60块钱买的两个,控制板和铜排功率管各80,别的都是线盒子之类的,200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电容便宜时候60块钱买的两个,控制板和铜排功率管各80,别的都是线盒子之类的,200多吧! ...

60元/2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