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这是不是笔记本设计缺陷

楼主(2023-02-09):
我发现新笔记本都有这问题
屏幕都有键盘印记

而且轻易还擦不掉
以前的本子没发现

网友A:
放包里面压的!不纠结就行了,我的macbook也有了!

网友:
  找个薄膜垫一下   不然 很快屏幕就花了

网友:
可能很少见到,放包里到处走,而没把屏幕压出痕迹的。
你可以试验一下,合上笔记本,你看屏幕与键盘之间的缝隙,再试着压压A壳,你就明白了。

网友:
这就是为了一味追求薄带来的负面效果。顺便再说一点,现在好多本本都流行采用金属外壳,一个小磕小刮就留下印记,还特显眼。

网友:
没办法,设计上为了追求更薄,没有留下足够的键盘与屏幕的间隙空间,只要放包里稍微挤压的时间一长,就会留下印子,可以给屏幕贴膜,隔一两年换一张。

网友:
你这是压的,很正常,中间垫垫纸就行了

网友:
买一块好的鱼鳞抹布擦,会有惊喜的

网友:
中间垫垫纸就 不会了

网友:
屏幕和键盘都贴了膜后时间一长就会出现这个印记!

网友:
中间放置一块无纺布就没事了

网友:
现在轻薄本,屏薄了,易弯曲,合盖后屏与键盘间隙也小了,稍微A壳一挤压,就接触键盘,不过问题不大,只粘点灰尘,伤不了屏。

网友:
楼主的手汗还真不少

网友:
真正常,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包里面压的!不纠结就行了,我的macbook也有了!

说的也有道理,但是以前的电脑都是同样的待遇,也没发现,以前用过一个神州,还有IBM

网友:
这感觉是因为刚用完键盘就合上盖,然后手上的汗液蒸发出来到屏上,长期如此就出现印子了吧

网友:
贴个膜就好了

网友:
所以我对轻薄本不感冒。。。其实都是穷,用不起高端轻薄本。

网友:
键盘没有硅胶保护膜吗

网友:
都是   轻薄  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