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皇威牌H-116B智能养生足浴盆

楼主(2023-02-09):
邻居家的足浴盆坏了,接电无反应,让我帮忙修一修,

主角登场。

底部,九颗固定螺丝,四只万向轮。

商标标识。

9颗螺丝里面有两颗是这种Y型螺丝,没有专用螺丝刀。

一个6角扳手,一把老锉刀,自己动手加工一把螺丝刀吧。

螺丝刀成品。

两颗异型螺丝。

总算打开了。

水泵。

震动电机前后部。

抽出侧面挡板,可看见电路板。可见上面的一只保险已爆(已更换成方型保险),经测量,4只桥式整流二极管击穿两只(已更换1N4007)。

更换的元件。

PTC加热器(两片,上下各一片)。

震动指示灯(两只红色的)。

面板电路板。

水泵的水流方向,一个进水口,两个出水口。

通电试机。

面板及功能键。

震动功能。

加热功能。还有定时功能。

既是盖子,也是提手。

维修比较简单:看见保险爆了(1A玻璃保险管),并且已经崩开了,应该是高压有短路,由于没看到某个元件有明显损坏,直接测量桥式整流二极管,发现两只击穿,估计没有其他问题,更换后(手头没有1A玻璃保险管,用2.5A方形保险管代换)灯泡大法,以防故障进一步扩大,一次通电试机修复。
谢谢围观!

网友:
这加热器  用来加热水    哈哈

网友:
加热器主要是用来保温,真用这个从冷水加热到合适温度,得等半天

网友:
隔着平都赶脚有味道的维修

网友:
养生全靠红色LED灯

网友:
PTC功率较大哦

网友:
楼主的手艺不错,完整修复。

网友A:
这种足浴盆加个循环泵就养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足浴盆加个循环泵就养生了?

是的   循环嘛,

网友:
一看就知是我们这边小作坊出来的货

网友:
恭喜修复,上次替同事修过一台,是温度传感器坏。

网友:
Y型螺丝起子做得很漂亮。

网友:
还好故障不是很大,很多炸保险的坏一堆零件

网友:
家里有个类似的,在吃灰。用过几次,比较麻烦。

网友:
听说这种电器,都有迷之味道。

网友:
很多炸保险的坏一堆零件

网友:
这玩意别给他修,若问就是到年限了

网友:
冬天泡个脚也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PTC加热的,PTC 加热器比玻璃管的要耐用一些吧。

网友:
也是ptc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