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万用表VC9807A+1 GA开关档位铜片位置图,供维修坛友参考

楼主(2023-02-09):
胜利万用表VC9807A+1 GA开关档位铜片位置图,供维修坛友参考

网友:
应该只能适合当前款万用表,不是通用的吧。

网友(2023-07-01):
有人知道这个小片片放在哪的么

网友:
这个是双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放大倍数座 边 电位器片松脱

楼主:
VC9807  万能表放大倍数座 右边电位器滑片松脱

楼主:
放大倍数座边电位器滑片检

网友(2024-01-04):
看看这个表盘位置

网友:
楼主公布的应该是7129方案的,后期的单片机版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