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硬盘间传输速度?发现传输速度才20多兆

楼主(2023-02-09):
电脑win7系统,串口硬盘,又加了一块监控硬盘,这个硬盘之前已分完2个分区了,把原硬盘内电影剪切到新加的硬盘里,发现传输速度才20多M,是不是不太对啊?

网友:
很正常,监控一般给你爹瓦盘,复写20MB已经够快了!

网友:
和硬盘的读写速度有关,通过CPU交换数据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啊,但凡你装个win10就能看出来是哪块盘的问题了,即便是叠瓦盘传输速度也能上一百多的

楼主:
又拷个别的区存的连续剧,这个快

网友:
磁盘碎片太多了吧

网友:
大概率是老硬盘被这这折腾的太厉害了变慢了。我之前的老硬盘也这样。

网友:
走pcie插槽啊,用转接板上M2固态啊,一般PCIE3的固态写入速度3000m,两个固态互相倒文件都不低于2G每秒

网友:
同意6楼的意见。

网友:
老硬盘就这样。

网友:
20多M的盘对盘拷贝速度肯定有问题,虽然WIN7的拷贝速度不快,但是也不至于这么慢。

网友:
应该是硬盘使用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这速度和u盘差不多了

网友:
用fastcopy来复制,大文件复制速度如果低于50m的都是不正常。如果有夹着小文件复制的速度会低。

网友:
是不是小文件太多了

网友:
碎片+1
机械盘整块读写才是最快的,碎片读写会有机械臂摆动,性能感人.......
大文件写入时应避免碎写,可以用三方拷贝工具勾选预分配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