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这样问吧,obd安不安全?

楼主(2023-02-09):
我问日产的obd采用啥协议,好像大家都不知道。。。

有回帖说,不可能让你用第三方设备读取,必须厂家授权码才ok。。。这就扯了

我明确说了,N年老式的ELM327蓝牙用的很顺利,可以读取非常丰富的ECU信息,甚至可以消除故障码。

还有啊,现在验车都是必须检测obd的(并以此为理由价格翻了一倍)。那个obd检测仪所有车型通吃的。

那问题来了,obd是可以写入指令的,这个应该是需要授权码了吧?

而且是每车不同,必须通过4S,并结合你的一块小铁牌(上边有密码)才可以查,就像匹配遥控钥匙一样。

否则检测线的人岂不是随随便便就破解你的遥控,或者一不小心把你ECU弄乱?

求科普。

网友:
OBD协议肯定是通用的,就是估计里面有安全协议,人家修车检车应该是有各种程序来对应相应的车型

网友A:
一些基础的协议是通用的。我的是大众车,用5053线连接电脑,就能改很多参数,刷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些基础的协议是通用的。我的是大众车,用5053线连接电脑,就能改很多参数,刷隐藏。 ...

那遥控器对码不在此列吧?刷隐藏确实,汽修店都可以做,不过那好像是整个儿刷固件。

按您的说法,年审检测线的有可能把你车弄乱?

网友:
obd是安全的,因为关系到车辆防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遥控器对码不在此列吧?刷隐藏确实,汽修店都可以做,不过那好像是整个儿刷固件。

按您的说法,年审检 ...

刷隐藏只是调整一下编码而已。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下拉菜单里选一个,但是你不能去改变菜单的选项的多少。
审车一般都是单纯的读取,不存在更改写入。所以肯定是安全的。

网友:
应该是部分不重要的数据没加密可以修改,比如开关门双闪这种,重要数据比如发动机防盗,钥匙认证这类是需要认证码的。

网友:
检测线检车查看OBD的是故障码!并不是去调整你车的参数!

楼主还是要分问题的根源!免得闹笑话!

网友:
理论上, 能物理接触设备的行为都没有安全可言, 只有简单和复杂的区分而已
计算机系统适用, 车也同样适用.

以前车配钥匙也是用数据线练到obd接口, 所以只有想不想干而已

网友:
车有内部总线和obd接口,中间网关隔离的,搞过特斯拉就知道没法用obd的,要插转接线,直接接内部can总线。

网友:
OBD协议肯定是通用的

网友B:
obd是安全的吧,因为关系到车辆防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obd是安全的吧,因为关系到车辆防盗呢。

是的,我也是这么推测的。

网友C:
OBD简单来说就是门,年检的OBD只相当于保安可以进电梯的门或者小区的门或者单元的大门,基本上进不了住户的门,4S店可以理解为授权进住户门,里面的核心的保险柜门只有厂家的极少数核心工程师才拥有进入的权限

网友:
OBD读取和写入两码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OBD简单来说就是门,年检的OBD只相当于保安可以进电梯的门或者小区的门或者单元的大门,基本上进不了住户的 ...

这个比喻靠谱。我记得通过obd重置节气门开度都得4s才成,自己操作也可以,精确到秒的这个踩几下,那个按几下,一气呵成才成,可见不是那么容易改ecu的。

网友D:
买过一个什么327的 obd 蓝牙头子,用手机读出的信息还是很有趣的。但只敢在停车时用用,开车时从来都是拔下设备的。因为不知 obd 数据是定时广播的还是需要设备发出读取请求才输出数据的。如果是在设备请求下才响应的,那么会不会因为设备频繁发出读取请求而让ECU疲于应付,挤占了其他任务的处理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过一个什么327的 obd 蓝牙头子,用手机读出的信息还是很有趣的。但只敢在停车时用用,开车时从来都是拔下 ...

行车看完全ok

ECU并没有那么多的事儿要做,又不是自动驾驶。

网友:
高手必竟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