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把触摸台灯改成遥控的了

楼主(2023-02-09):
触摸台灯,可以无极调光。把球泡上的遥控小板放进去了,红外接收头用细铜丝引到灯罩里了,还是用原来的充电电路,换了个大电池。无极和触摸功能没有了,只能遥控开关,开的时候是最大亮度,灯板电流1A,太耗电了,充满电差不多只能用两天。不太实用。。

网友:
得不偿失啊

网友A:
台灯台灯台灯台灯台灯

不是看书或工作时才用的东西吗?????人在台灯边上,还要去找遥控器来开台灯

开着玩????简单的事复杂化。显得高级

虽然我知道,不用遥控也能开台灯

是不是多些一举的改???

网友B:
下一贴,遥控台灯改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灯台灯台灯台灯台灯

不是看书或工作时才用的东西吗?????人在台灯边上,还要去找遥控器来开台灯{:01 ...

楼主反向思维!为了M币已经“不择手段了”哈哈,豁出去了,有周星驰大内密探凌凌漆的神韵了!!

网友:
我买了2个这样的台灯,给我小孩晚上需要换纸尿裤的时候用的。也在晚上孩子睡了之后和老婆一起做老鼠偷吃东西时候照亮用

网友:
红外遥控台灯,楼主第一个吃螃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一贴,遥控台灯改触摸

这个可以有,触摸电路没动,接上线就可以

网友C:
买个米家台灯,对小爱同学说开灯关灯就可以了,比你这个遥控的更高级吧

网友:
和3楼的看法一样,台灯为什么要改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米家台灯,对小爱同学说开灯关灯就可以了,比你这个遥控的更高级吧 ...

现在不是有那种便宜的语音灯,换板即可。

网友:
和3楼的看法一样,台灯为什么要改遥控

网友:
下一贴,各种改失败,已丢垃圾桶

网友:
电池版本的还是手控好一些,省电。

网友:
人距离电器较远时,遥控才有意义,如果坐在台灯面前还要找遥控器,那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