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动平衡块是啥背胶,让汽修店这样有信心?

楼主(2023-02-09):
我上次有后胎全瘪停了几个月,发过贴。

好在充气、换气门芯后,并无异常。但毕竟压了这样久,心想是不是得去重新做个动平衡?

这就想起一个问题。贴配重块的时候,认真些的给你随便擦一擦,一般都是直接怼上去。

轮毂内侧挺脏的,刹车泥、灰尘等等。所有胶合都要求清除污垢才成,我甚至带了轮毂清洗剂、刷子去。

结果对方都说,铁定不会掉。

我想象一下,也许吧,离心力会把配重块压在轮毂上,计算一下下一跳,时速100时有1000个G左右,那力小不了。

但毕竟是风吹雨淋的,这胶如果因为污渍失效了,停着/慢速时不也得掉下来?

补充内容 (2023-3-6 00:54):
修正:经过计算,是100多G

网友:
没见过掉的,3M胶?

网友A:
类似3M那种双面胶,实在粘不上就给点502

网友B:
他是希望你多去吧,掉了再去贴一个

网友:
受离心力,力的方向不一样,有点越甩越紧的意思,再就是胶是好的。曾经我的行车记录仪怎么也粘不住,用他们的胶就粘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3M那种双面胶,实在粘不上就给点502

502是不合适的,怕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希望你多去吧,掉了再去贴一个

那你遇到是怎样的?擦洗干净再贴?

网友C:
擦干净总好,自己做更好。我去全车贴膜以后,车标差点掉了,还好家里人洗车时候抠下来发现了。车牌螺丝帽,陆续也丢了4个。

网友:
1000个G指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502是不合适的,怕水

我10多年前曾当过学徒,补胎必做动平衡

网友:
我这里遇到个补胎的更牛,说他补的不用做动平衡.

网友:
擦干净总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擦干净总好,自己做更好。我去全车贴膜以后,车标差点掉了,还好家里人洗车时候抠下来发现了。车牌螺丝帽, ...

贴的不好很可能在贴的时候就直接弄坏车漆了,这样的事情很常见。
而且贴膜本身就很伤车漆。还不如不贴。
如果是贴成痛车那当我没说

网友:
没有掉过

网友:
途虎换轮胎顺便做了一次动平衡,就用锤子敲上去一个15克的配重块,没开多久就在轮毂上四处滑动,于是拆下来作个纪念。拆也很容易,用手一拉就下来了。

楼主:
你自己验算一下,圆周运动的加速度,是半径和角速度的函数,和质量无关。改变运动的方向,垂直于物体运动方向,即指向圆心,大小等于轮毂壁对配重块的支撑力,即配重块对轮毂的正压力。这个力和配重块质量相关。

网友:
确实不掉,换轮毂,换轮胎,折腾过好几次,没有一次掉的,而且拆的时候及其结实

网友:
只保证当时不掉,后面掉了又不关他事

网友:
不要说没气扁了停几个月,就是气压正常停着一个月不动,轮胎都会变形,三年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两部车都停了一个多月没开,轮胎压变形了,低速的时候没感觉,上到80KM/H就会出现抖动。没气停几个月轮胎几乎可以报废了,所以就算平时不怎么开,每个星期都要去动一下车,让轮胎换个着地的位置。

网友:
感觉你算的有点偏差。
以轿车常用的205 R16 55轮胎算,轮毂直径约0.4米,半径0.2。整个轮胎外径0.63米。轮胎最外线速度100km/s,换算单位27.8m/s。折算到轮毂处(贴配重处)线速度17.6m/s。a=17.6×17.6÷0.2=约1549。

再假如是255 R20 50的SUV轮胎,算出来大概a为1300多。也就是100多倍重力加速度

大部分汽车的基本在这两个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