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明伟S-350用电子电位器改可调教程

楼主(2023-02-09):
   明伟S-350用电子电位器改可调教程请先参考另一个电位器的改装教程步骤,用机械电位器改装成功后,达到能调节电压电流,最后用带表头的数控板代替两个机械电位器调节。
以下是复制电位器改装方案的部分改装步骤,请参考明纬S350-24电路图。以下是倍改装的,如果不需要倍压,输出在40V下,不需要改变压器和共阳二极管。

1、准备需要的材料
电阻: 20K 2K 1K 3W5K
电容:160V 470uF  2个(体积:18*35)
辅助电源:12V1A辅助电源一个(我是用的旧路由器的电源,拆掉外壳)
肖特基二极管:共阳肖特基二极管一个,绝缘垫片一个(我用的型号是:MUR2020CTR)
2、拆元件
  需要拆掉的元件有 R9,R12,J15,ZD1,D13,D15,D16,J26,R25,SVR1,R53,C34,C35,C36,C38
3、切断板子的一根线路(看下图)

将拆出来的J26元件剪中间脚(看下图),安装到J27的位置上

5、改变压器
大电感抽出靠近L1的一端焊接到D13下面的孔(看下图)

6、安装元件
J15位置安装20K电阻,R25安装安装2K电阻,R53安装3w5.6K电阻,将D13拆出来的元件安装到D14位置上,D13安装肖特基共阳二极管,C34,C38安装160V470uF电容
7、辅助电源和控制板接线
辅助电源接线,辅助电源输出正极接到D15靠近黑色的一端,辅助电源负极接到J5,辅助电源输入接ZNR1(保险丝隔壁),D16接一根线去控制板供电+VCC

控制板DV接R23挑起的一端(控制电压),控制板DA接R48挑起的一端(控制电流),如下图所示。

控制板“电压测量端”接电源总输出正极(测电压),控制板GND接电源输出负极,“电流测量端”为电源负极总输出,外接用电负载的负端。
电子电位器数控板接线图

电子电位器电压电流表板子的调节使用方法:1.调节电压电流
正常界面下,短按编码器,再左右旋转编码器可以调节电子定位器DV输出电压的大小。再短按,再左右旋转编码器可以调节电子定位器DV输出电压的大小,可以输出0-4.7V左右电压。约10秒钟后无操作退出调节。
如果要改输出电压大小,可以改R2,R9阻值。阻值越大,电压越小(3.3V)。
2.长按编码器5秒进入菜单。
选择相应的模块实现功能,进入模块后,同样是长按编码器退出。
2-1、充放电控制功能  共有三个控制条件,电压、电流、时间。可以分别使能或单独使能。设定项前一点表示使能该项。任何一项达到,运行结束后P3.7控制输出端口就低电平,屏显OUT L。
设定好电压电流以及定时时间条件后,按运行,P37控制端口输出高电平,到达设置条件后停止运行输出低电平。控制输出端口可以外接的继电器来控制充电电路通断,可以控制充电电池.
     表头如果不用来当电源改装套件,这个功能也可以测量电池放电容量,电池通过这个表再接个合适负载放电,设置好放电电压截止条件后,也可以测量电池的容量。
2-2 2、系统参数设置。
可以设置编码器方向。温度保护的数值。两路电子定位器最大的输出电压。
3.电压电流校准
分别校准
电压零点:设参数让电压为0时刚好显示00.00V。
电压倍数:设参数让表头电压显示数值与外接万用表测量的数值一致。如万用表电压测得是30V,左右调编码器设置表头显示30V。
电流零点:设参数让电流为0时刚好显示00.00A。
电流倍数:设参数让表头电流显示数值与外接万用表测量的数值一致。
校准完毕后自动退出。

网友:
楼主太专业,很难按图抄作业

网友:
你这样表头上又加了一个电流取样电阻,强迫症不能接受

网友A:
把表头接入原来的取样电阻位置,原来的取样电阻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表头接入原来的取样电阻位置,原来的取样电阻拆掉

你这样改的话电流取样输入运放那得改成浮地

网友:
楼主的图片挂了

网友(2023-09-23):
尺寸18*35的100V1000uF最合适,470uF有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