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电池休眠了:(BN43、BN51锂电池对应的母座线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3-02-09):
锂电池休眠了,要重新激活,
用万用表按着电极太麻烦了
有对应的母座线么,这样就不用手一直按着小电极了

网友A:
按十几秒就可以了,女座估计要拆一个废手机获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十几秒就可以了,女座估计要拆一个废手机获得吧?

用傻充按了一分钟,充电功率还是上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傻充按了一分钟,充电功率还是上不去

那就是电池坏了吧,电源有电流监控最好,没有的话充十几秒用电压表测试恢复到3伏没有,

网友A:
还有,你这个是不是控制板之后?不是直接给锂电池补电

网友:
需要把电池保护板外面的胶布撕开,直接对电池充电,一般单节达到3.5v就可以正常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这个是不是控制板之后?不是直接给锂电池补电

这个电池带保护板的,不是按在保护板电极上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池带保护板的,不是按在保护板电极上么?

参考6楼办法,直接对电芯补电,几秒钟十几秒就可以了

网友(2024-02-22):
用万能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