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废品站100元收的bose st30三代音乐系统拆解,修还是放弃?

楼主(2023-02-09):
前几天逛废品站,一进去就发现了这个。一看是bose,感觉应该不错,于是找来电源线一试,没反应。本不想要,但一查型号蛮贵的,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万一是小问题呢?自己也稍懂点维修,就问老板多少钱。老板与我很熟了,他说这个机器100给我,我也没还价。等高高兴兴拿回家拆机检查,发现主板进水烧了。在闲鱼查该主板,好贵300至500不等。放弃呢还是继续修,或者挂闲鱼卖了?纠结中.……下面是拆机图,随便看一下吧,就是这个坏了

网友:
太贵了属于

网友:
既来之则安之

网友:
原来这个的中文真叫博士啊?

网友A:
个人觉得这种二手故障音乐系统投入成本太高意义不大,修好了卖不掉只能吃灰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种二手故障音乐系统投入成本太高意义不大,修好了卖不掉只能吃灰限制。 ...

网上说这种一体音响声音好听,真想修好听一下,但又觉得成本太高了,又不值得。

网友:
应该能修吧,修好自己听听也不错的

网友:
换个便宜的芯就好了 没必要换原装主板

网友:
楼主要的太馋了,这玩意如果是好的,在废品站也要不到100元,何况是开盲盒的!

网友:
这玩意顶多两元一斤,自己有能力修主板就修好,没能力修就卖了

网友:
修好自己听听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说这种一体音响声音好听,真想修好听一下,但又觉得成本太高了,又不值得。 ...

要说音质好肯定是传统的音源+功放+音箱,这个就是图方便。

网友:
这机器   你说10块钱收的我还信~~

网友B:
唉,也有同样的困扰,显示器坏了,查下来要换板子也是300元左右,这到底是修还是扔呢

网友:
喇叭值钱,换其他地方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也有同样的困扰,显示器坏了,查下来要换板子也是300元左右,这到底是修还是扔呢 ...

显示器 还是 修修吧,我是指 主板维修

网友:
卖回给废品站老板娘,200元。

网友:
只能用喇叭了

网友C:
通电无反应还要100块,还熟呢,给20块不卖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电无反应还要100块,还熟呢,给20块不卖算了。

净重9公斤左右,称斤数也可卖四五十元了。何况那老板还懂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