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8元钱解决大问题,更换方太燃气灶FZ5BE小火盖

楼主(2023-02-09):
方太燃气灶FZ5BE已经用了11年,突然出现点不着火的情况,点火针正常,本来以为只是个小故障,每想到折腾了好几天。取小火盖时遇到麻烦了,炉头严重锈蚀,将黄铜材质的小火盖牢牢粘住,用钳子和起子发力,大力出奇迹,将盖顶弄断了,盖身固定在炉头上,各种敲击后无果。第二天借来小手锯,将盖身锯开,再用一字起插在锯口摇晃,终于松动,慢慢摇出来了。炉头锈迹斑斑,家里有原来修锁剩下的WD40,喷上,用小起子除锈。最后在网上淘了一个小火盖,花费8元,免运费。安上,严丝合缝,堪比原装,蓝色的火苗又出现了,希望还能再战5年。

网友A:
这个火盖时间长了都容易烧蚀锈住

网友B:
这东西十天半个月的敲几下,防止锈死!

网友:
我赶快去敲几下

网友C:
晚了,已经锈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火盖时间长了都容易烧蚀锈住

正常不应该锈。
如果锈了有两种可能:第一这个火盖进空气太多;第二此火盖材质有问题(多见于杂牌炉山寨炉)

网友:
所以自己平时不怕脏手,多捣鼓,会有成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十天半个月的敲几下,防止锈死!

感谢提醒,赶紧敲下

网友D:
上火盖烧热了一撬就下来了,下火盖怎么撬都纹丝不动,另一个炉头都能轻松取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火盖烧热了一撬就下来了,下火盖怎么撬都纹丝不动,另一个炉头都能轻松取下 ...

经常溅汤水的,就容易锈!

楼主:
本人是维修新手,碰到棘手的事情,多动脑筋,总会有解决之道,大不了报废,买新的。

网友:
我家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主要原因还是灶买的便宜货!发现没有,生锈的火盖质地是铁的,好点的灶火盖都是黄铜,铁质的烧蚀生锈就胀大去不下来了,黄铜质地的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要解决问题,还是得买黄铜材质的。

网友:
这种地方锈蚀主要还是因为盐分,三、五个月用一字起翘翘、小锤敲敲,就可以安然无恙。

网友:
看图应该是同款燃气灶,钢化玻璃面板的, 但单脉冲点火用起来实在不方便。 准备换新了,毕竟此类用具,用使用年限的。

网友(2023-03-16):
引用 网友C:
晚了,已经锈死了,

笑死, 居然还有下文

网友:
看来需要经常敲打着才行。

网友:
粘住的是铁质,有的会镀铜。真正的铜,一点不会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