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反思一次被电的经历

楼主(2023-02-09):
几年前在一个出租房用热得快烧水,当时是用插线板接的热得快,关掉插线板开关,热得快还在桶里,去测下水温,结果就被电拉。

现在想想应该是出租屋的火零线顺利搞反了,导致插线板断开的是零线,然后我被电了。
我分析的没错吧。当然你也说有可能问题出现在插线板吧,可能插线板线是反的,但我觉得插线板出问题几率小点

网友:
对,应该是通着火线断零线了

网友A:
根源在热得快漏电,其次是开关断零线。
最早的闸刀开关必是双刀的就是源于此,默认2根线都带电,必须都断开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源在热得快漏电,其次是开关断零线。
最早的闸刀开关必是双刀的就是源于此,默认2根线都带电,必须都断开 ...

正常热得快,通电时候,摸她金属块,不会触电嘛

网友B:
开关火零线接反也不会被电。热的快估计密封不行漏水了,要么是你错觉可能是被烫了。

网友C:
以前就挨电过多 次。后来就改专用开关控制火线通断方法,但断了开关还是挨电,分析可能是其它用电器在通电中,导致零线存在回路电被电,从那后便将开关改为控制零火线通电

网友D: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电工属于高危职业是有原因的,所以我电工朋友干点活都是缩手缩脚的
我就觉得你一电工干点活一点都不利索,后来反思了,嗯,不愧是专业的电工,不专业那些都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以前就挨电过多 次。后来就改专用开关控制火线通断方法,但断了开关还是挨电,分析可能是其它用电器在通电 ...

零线也电人?那得多大的电流,零地电位差超过36V?

网友:
保险起见,一般都是拔了插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零线也电人?那得多大的电流,零地电位差超过36V?

这个不知道,猜测是这样而已!没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火零线接反也不会被电。热的快估计密封不行漏水了,要么是你错觉可能是被烫了。 ...

错觉肯定不是拉,从小被电过几次,那种心颤的感觉不会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电工属于高危职业是有原因的,所以我电工朋友干点活都是缩手缩脚的
我就觉得你一电 ...

强电还是危险的,小心点还是好的

网友:
安全第一啊

网友:
扔桶里水里的热得快真心不敢用,怕漏电。

网友:
市电这东西危险,以前不知道,现在懂得越多,越害怕
能做的保护措施坚决做到位,不怕麻烦,毕竟自己小命重要

网友:
说明你的热得快漏电了,最好换了

网友:
供电线路出故障时,不用说零线可能带电,地线都有可能带电。
N年前处理一个漏电问题:家用电器冰箱洗衣机等只要摸到外壳带金属的地方就电人,最终查到入户电箱地线带电。断开入户地线后OK。

网友F:
不是有漏电保护器吗?怎么没有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有漏电保护器吗?怎么没有跳呢?

估计出租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