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铜管缩水?拆解松下除湿机清理异物(F-WYP46XC)

楼主(2023-02-09):
过年期间不知哪家的熊孩子

试过用双面胶都粘不起来,干脆开拆

面板周围,出风口框三个按扣最难打开

中间就没工夫拍了,直接上果照

看参数,是不是叫三分之一匹?

4v的装配就这??

广州万宝合资压缩机

冷凝侧铜管少三分之一

高低压之间的啥玩意?电辅化霜还是膨胀阀?

风道口的负离子发生器

主板

整形后的翅片

当初先买的一个国产某品牌,带独立送风功能,到货一试,不管啥模式,压缩机都会启动,遂退货。结果花大钱买了这货,还以为有什么黑科技,总结,这玩意就是一个三分之一匹立式窗机,妥妥大冤种。

补充,南方回南天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现在不管这个,还是空调也一样,都是能省就省!

网友:
感觉用料没抠门

网友A:
这么好的产品哪里能搞到?

网友:
看着比国产的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产品哪里能搞到?

首富家,记住能砍价,使劲砍

网友:
双面胶不行的,可以用面筋或者那种弹簧一样的四爪抓取器。

网友:
散热面积够了,铜管就没必要装,能省就省

网友:
去年搜了下宁波产好像有好几个牌子,先买了一个小的试试,好像有点用

网友:
熊孩子总能做出一些你想不到的事

网友B:
台产的,3500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产的,3500差不多了吧?

不够,我记得比格力变频大1.5匹一级能效空调贵,当时空调4字头了,这个好像5

楼主:
个人用了这几年的总结,气温高于15度,除湿比较明显,低于10度效率很低了,总的来说应该两广,福建,海南,台湾比较适用,其它地区应该用于地下室除湿比较好。

网友:
功率只有这么大,这个铜管数量够了

网友:
竟然有电磁膨胀阀     一般的都是毛细管的

抽湿机=蒸发箱冷凝吸热凝水   一    空气变冷   一  冷凝器散热加热空气 一  空气温度提升

  所以蒸发器和冷凝器是叠加安装的     拆开     换个方向安装  使其空气通路不叠加   就是小空调

网友:
看压缩机上写的是1PH呀

网友:
长沙这天气就用不了

网友:
质量不错,用料已经很足量了,是好货。

网友:
电子膨胀阀,三花的。还拿了个壳子给套起来了。压缩机上写的1PH是不是1匹的意思。。这个1PH是不是指的是输出1PH不是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