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机,有没有好心人帮修一个功率计量插座UT230A-II

楼主(2023-02-09):
很多年前买的一个,用过几次就没用了,一直放在箱子里。这几天电动自行车跑不够里程,电量也下降很快,就想着测一下看看还能充多少的电。谁知道拿出来不能用了。

开机显示型号230A,第二屏显示off,然后就不显示了。指示灯还是亮着,以前是长亮,现在微微闪光。
之前2017年3月买的时候61块钱,谁知道今天查了一下这个东西现在涨到了108块,同款东西居然还能涨价,好难过。涨了47块钱。

不知道大神能教一下怎么维修吗?家里有万用表和电烙铁,拆个板上的元件还是可以的。
也可以寄修能免费最好,来回运费我出。个人寄东西邮费也不低,穷人没手艺好可怜。。。

https://streamja.com/PpOAM  这个是视频链接,上传的不显示,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疑似红线下那颗大电容怀孕,先换了再说。

网友:
疑似红线下那颗大电容怀孕,先换了再说

网友A:
我有个同样型号的功率计,买了好几年了,不通电,后来寄给厂家,免费维修,支付了单程的运费6元

网友:
这种带电池的计量插座,长期闲置故障,建议先换电池再测试。

网友B:
一个功率计为什么有电池

网友:
电容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功率计为什么有电池

好多功率计都兼职定时开关,走时需要电力,所有都有电池。。。。

网友:
同意楼上,先换电池再换电容,不行就返厂

网友:
这种牌子的还真没修过,金科德一般是里面的镍电池没电了,他那个设计挺恶心的。

镍电池没电就不开机,不开机就不充电。   所以每次都是拆开补电,补好了插电状态下按重置,以后就好了。

怀疑就是先供电的原因,市电先供而单片机后供就死在哪里了,必须要单片机先供电,然后市电供电开就没事。

所以后来只要灭屏的金科德,都是先拆了,把屏显拔了给镍电池充电,充好以后,直接插上屏显部分。液晶点亮,扣好使用就行了。。电池有电单片机先供电了,正常以后再接市电。

直接插也不是不能充,就是不知道状态。  傻插30分钟,不管它什么状态,给镍电池充电,觉得差不多了,拔下来按下重置,液晶点亮状态正常,就可以使用了,开的状态比关的状态充电快(某人的结论,到是我没理解原理)。

网友:
优利德不是厂家给修吗

网友:
还是个硬封芯片,坏了可惜

网友:
电源供电部分稳定吗?2032电池也换过? 要是供电稳定的话就不好修了,这玩意程序抽了,没办法弄

网友:
最大可能就是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第三张图片里的细红色和黑色线连着的应该是电池,先量一下它是否还有电,这玩意没电会造成不开机故障的!

网友:
同意楼上,楼主有万用表,先测量一下电池的电压,不行的话,先换电池,说不定就好了,我有一个上面是镍氢纽扣电池,时间长了,不存电,经常是计量错误,后来就改成一个锂电池了,好了。
再不行就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同样型号的功率计,买了好几年了,不通电,后来寄给厂家,免费维修,支付了单程的运费6元 ...

买的是第三方的,店已经不在了,还是买京东自营的好些。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帮助,换了电池还不行,就按一楼的拆掉了鼓包的电容,贴片的也拆坏了一点针脚。因为手里没有配件就从坏掉的打印机里拆出来电源,然后拆掉了电容,可惜太大了。

还得去买两颗,这个是400V 47UF的电容吗?容量大点有问题吗?
再次感谢各位帮忙,每个人都加分感谢。
换过后测试能显示了,买回来合适电容再安装外壳了。第一次感觉电容还能是这么大作用的关键元件。

网友:
带电路板的电器先从简单的着手,看电池有没有电,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看线路插头接触是否良好,看电路板有没有缺零件或者腐蚀的,再就是把能加焊的焊点补一遍,避免虚焊

网友:
是不是那个纽扣电池没电了,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