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迷你空压机/制氧机压缩机改造再利用

楼主(2023-02-09):
几年前买的迷你空压机 制氧机上用的
来时是这样的 灰头土脸 到手后直接换了活塞环(皮碗)

改造后是这样的

压力表 这机器功率很小 只有130瓦 优点是安静 声音非常小 压力最高到8公斤

进气过滤用的是一个油水分离器

排气消声器做粗滤

电源插座支架用的3毫米不锈钢

装了一个小不锈钢的缓冲气罐

这个是真的很小 手里拎着就是个玩具 平时给三轮车 自行车充个气足够了 给汽车用也可以

去年又淘到了另外一个 这个比较重 7公斤

同样改造 装提手 做支架 换螺丝

配上了风扇罩

这个功率大一点 同样更换活塞环 压力轻松爆表

配上软管 给汽车充气 吹尘都非常方便

网友:
给摇摇车打点气吧

网友:
来晚了,后排站脚助威

网友A:
机头螺纹是公制的,我找不到这种接头,用英制的改了一个,剩下的就比较懒了,插一截管子,装个充气咀,完事。
再也不怕女朋友漏气啦

网友:
比冰箱压缩机改的漂亮

网友:
做得真漂亮,手艺不错。

网友B:
你好,修车铺老板

网友C:
外出干活,还是要12V供电才行,220V的压缩机不方便

网友:
材料选择的很到位,外观漂亮。

网友D:
刀神制作就是精品
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没有合适的储气缓冲罐。接气缸的用的是铜管,会烫手。

网友:
简直就是精品,看得我眼馋,不知道在哪淘的,我也去淘一个,咸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螺纹是公制的,我找不到这种接头,用英制的改了一个,剩下的就比较懒了,插一截管子,装个充气咀,完事 ...

我买了丝锥 改了螺纹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改的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修车铺老板

你好 摇摇车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出干活,还是要12V供电才行,220V的压缩机不方便

准备家用的 放车上用也行 正好有闲置的12伏逆变器

车上常备的是这个奔驰的拆车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刀神制作就是精品
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没有合适的储气缓冲罐。接气缸的用的是铜管,会烫手。 ...

成品气罐都不便宜 自己做又怕爆 慢慢蹲 有合适的再改

网友:
太漂亮了。我有个制氧机,里面好像有个压缩机,但功率很小很小。

网友:
这个不错,准备入手改改!

网友:
改造的不错,家用挺方便的

网友:
这红管子一接,就很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