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想学蓝牙,CH582/CH572和ESP-32先学哪个入门容易点?

楼主(2023-02-09):
最近想学下蓝牙,为下步改造无线键盘做点技术贮备,nrf的开发板太贵,就看中了上面的这两种,问下有没有坛友开发过的,哪个入门容易点,稳定点?

网友:
何必这么折腾,买现成的不香吗?

网友:
哪个可以仿真选哪个,都不可以的话,哪个资料多选哪个。

网友:
开源的哪个可以编译成功就选哪个

网友A:
玩玩当然ESP32资料多。

网友:
这两种都没有玩过。从难度来考虑,我觉得CH582比较容易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玩当然ESP32资料多。

资料倒无所谓,大致的反正都有,主要是上手难度和稳定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资料倒无所谓,大致的反正都有,主要是上手难度和稳定性

我觉得,esp32不适合你的应用,因为它是电老虎。

网友C:
不做个定制协议什么的,就是当串口用差不多————android下的蓝牙还比这难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做个定制协议什么的,就是当串口用差不多————android下的蓝牙还比这难一些。 ...

难倒是不怕,就想找个合适的学一下,不想东学一个西学一个,现在空闲时间也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esp32不适合你的应用,因为它是电老虎。

这个只是学习阶段,实际用的时候再考虑具体用哪个,esp32确实没啥必要,毕竟集成的wifi没啥用,难道设计个网页端改键值灯光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倒是不怕,就想找个合适的学一下,不想东学一个西学一个,现在空闲时间也不多了 ...

面向和51相似类型的蓝牙,就是和串口通讯差不多,模块就多了状态等辅助的。

ESP32 使用arduino开发,不算难。光是应用也是和串口开发差不多的,看其底层库源码是蓝牙的。

网友:
蓝牙传数据就是串口协议
esp32走wifi,就是tcp socket或者mqtt协议
都不难。

网友D:
感觉两个都可以,esp可能资料目前更多一些。看了好几个都说串口,但是楼主这个应该学蓝牙协议栈吧,能自己修改广播,添加修改服务一类的,做个mesh组网一类的吧?

网友E:
初学入门,最好是用成品的蓝牙模块,以串口方式与单片机通信,业务程序运行在单片机上。能做好这种模式,已经很厉害了。
如果是要将业务程序运行在蓝牙SOC芯片上,使用原厂的SDK开发环境,直接调用底层蓝牙协议栈,需要相当的蓝牙协议栈的功底,否则一大堆的参数调用回调,都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这不适合蓝牙初学者。遇到问题,也是求助无门。
成品蓝牙模块,通过串口可以配置绝大部分参数,包括SSID,广播参数,广播名称,服务,服务UUID(基础服务UUID可能不允许修改)等。另外,它往往也带仿真器接口(比如Ti26,Nordic5,STM32WB),接上仿真器就可以当开发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两个都可以,esp可能资料目前更多一些。看了好几个都说串口,但是楼主这个应该学蓝牙协议栈吧,能自己 ...

我是想搞蓝牙键盘的,具体怎么搞还没开始学,半路出家,蓝牙也是第一次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初学入门,最好是用成品的蓝牙模块,以串口方式与单片机通信,业务程序运行在单片机上。能做好这种模式,已 ...

只是蓝牙初学入门而已,之前的电脑编程和单片机编程都是自学的,反正又不指望这个赚钱,只是好奇想学而已,难了大不了多花点时间吧。
我只是想改造个蓝牙键盘,顺便把蓝牙协议啥的学一下,具体咋学还在考虑中,反正自己的东西也不急

网友:
蓝牙芯片都一样吧,都是跑osal,tmos之类的,学到后来发现都一样,建议那个便宜选那个。我自己从伦茨的芯片深入学习蓝牙协议的,后来发现和其他厂家的方案包括沁恒都是一路货色,至于为什么用伦茨纯粹是因为便宜,研究过程中烧几片不心疼

网友F:
买过ch582m,还没开始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过ch582m,还没开始玩

买了两块,准备搞2.4G,资料还挺全的,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学完了能不能画出合适大小的接收器的图,貌似小板得用4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