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坐火车充电神器,不用抢插座了。

楼主(2023-02-09):
做过卧铺的都知道,卧铺一节车厢有两个五孔插座,一般都是轮流排队充电,但是大多数人都是拿充电器上去,占了两孔的三孔的一直闲着,还有次碰到有人拿了个排插冲几个被列车员制止

网友:
看到你这个东西,估计列车员想阻值,但是又没有借口,欲言又止

网友:
感觉是改装?

网友A:
被楼主的头像帅到了

网友B:
用个能旋转的插头。

网友:
有这种玩意,旅行插电头适合多国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楼主的头像帅到了

想知道是谁吗

网友:
好久没座过火车了,10年前后座火车,带了充电器也不给你用

网友:
长途火车的神器

网友:
可以搞一个多USB口的充电器,一次就可以多人同时充电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自己改的吧

网友:
长途是要备一个,要不有光电宝也跟不上用。

网友:
弄个四口的充电器,就可以同时充前后排了

网友C:
一拖三的插座更给力,一排座位三个人,不用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被楼主的头像帅到了

这分明是男星阿兰德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分明是男星阿兰德龙.

佐罗 佐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拖三的插座更给力,一排座位三个人,不用抢

这个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拖三的插座更给力,一排座位三个人,不用抢

这插座我买过两个,出差神器,拆开看过,里面铜条质量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个能旋转的插头。

三孔插座带安全门,一般需要先插入地线才能开启,遇到这种就需要带个小螺丝刀顶开安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