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诺基亚ca-100c充电线改9V给万用表供电

楼主(2023-02-09):
手里有多个诺基亚ca-100c充电线,无意中看见有人改电压(单锂升压9V),好奇试一试在R4的地方并了一个30多K的电阻,居然稳定在9.12V,接上胜利表正常使用没有干扰。

就是静态电流比较大,需要在万用表上加个机械开关。

今天下午用表测了一下空载静态电流0.715毫安

网友A:
请问一下,固态电容那端的两根线是接锂电还是输出9V?

网友B:
只能电池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固态电容那端的两根线是接锂电还是输出9V?

输出9V用了个固态电容,看看能不能滤滤波(聊胜于无),可不加。

焊线时为了线直来直去交错,所以你看见手写电压与实际接线相反。

网友C:
效率好像不高吧,看过相关帖子,手头也又现成的ac100,但是不想弄,直接tb几块钱包邮的更香,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率好像不高吧,看过相关帖子,手头也又现成的ac100,但是不想弄,直接tb几块钱包邮的更香,省事 ...

效率无所谓,就是静态功耗有5~6毫安,不加机械开关电池扛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电池外置。

电路板很小,可以和锂电池一起放在万用表原来电池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改过 静态电流太大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9682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 ...

就是空载功耗大,必须加机械开关

网友:
静态电流有些大

网友:
静态电流大,不实用哦

网友E:
老帖子有人用3463改的效果不错,可以看看。

网友:
减少静态电流是首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帖子有人用3463改的效果不错,可以看看。

是34063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效率无所谓,就是静态功耗有5~6毫安,不加机械开关电池扛不了多久

这么大的静态电流啊
那还不如淘宝买那种成品,静态电流300uA不到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静态电流啊
那还不如淘宝买那种成品,静态电流300uA不到这样 ...

刚刚用表测了一下,0.715毫安,还可以接受

网友:
能不能把可以改的型号整合一下…

网友:
淘宝的升压板子都说耗电厉害  那种成品的充电电池不知道自耗电怎么样啊

网友:
这玩意不适合电池供电,输出空载输入的电流都很大

网友:
静态电流是硬伤……折腾价值不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