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拆解韩国产台式万用表:MYOUNG MY-8145

楼主(2023-02-09):
某鱼看到的,型号是MYOUNG MY-8145,据说韩产,卖家说库存全新,手痒拿下。

称不上万用,实际是电压电流电阻三用表,无电容,比较遗憾的是无通断。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准确度差的厉害。

10V

10V

200K

200K

交流还可以

交流

交流

锈迹斑斑的屏蔽罩,国产变压器

ICL7135方案

背面的飞线

用了四组电压双15和双5v

整流滤波部分

控制和显示,单片机还打磨了

为什么不用7129?分压电阻很普通

rc振荡,LM385基准,积分电容是400v cbb, 真有效值转换是AD536

缺失的猜测是上位机通讯部分

按键和显示部分没啥看的不拆了,蜂鸣器是上下限报警功能用的。

底壳带屏蔽

这个是面板校准,可以分挡校准,简单校了下,线性不行,有的折腾了。

楼主:
附上英文说明书

网友A:
多少收的,成色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收的,成色不错

要3张,划不来

网友:
从用料来看还是可以的。
一直没入台表的原因是工作台桌子太小,没地方放

网友:
里面有点对不起这个壳子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就是7135方案需要优质的积分电容和高精度分压电阻和仪表级运放,电阻档还需要高精度恒流源,这些都很难校准,不过,很有玩头

网友:
3张10块的吗

网友B:
值是值了,但买又是一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值是值了,但买又是一回事了.

我感觉不值300

网友C:
这种外壳是给工厂用的吗?看起很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外壳是给工厂用的吗?看起很像啊

带上下限报警功能,且设置值关机能保存,适合流水线上用

楼主:
这表目测有20年的年龄了,在当时用上单片机闭壳校准,降低了对部分器件的要求,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设计

网友:
飞线、飞电阻,芯片打磨,感觉不爽啊

网友:
不是10块是最大面额的吗?难道什么时候出了20的?

网友:
棒子的水平是三流。

网友:
用料还是舍得用的,面板颜值也不错,当然是对比国产同等级产品了
不过价格嘛,半价我能接受

网友:
公司也有一个ET3255,那个测小电容易死机,你哪天试试是不是只是我这台有问题

网友: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用料不错的表了,稳定性也应该不错,性能上应该比普通四位半手持的好吧

网友:
至少值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