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压不一样的led灯板能共用一个驱动吗

楼主(2023-02-09):
网上买了十个蚊香形状的灯条,收到发现颜色不是亮白,有点发蓝,商家不给退。正好手里有暖光灯板,中和一下色温还可以。只是这两块灯板电压不同,用两个驱动的话灯内部的空间有限。有什么办法让这两个灯板共用一个驱动。白光灯条2并18串,点亮后灯珠电压64V。暖光灯板12颗灯珠串联,点亮后灯珠电压39V

网友:
不能。还是看看能不能挤一挤

网友:
可以叠罗汉

网友:
拆掉驱动的壳子

网友:
灯罩是什么样的?空间不够?
很多问题,到最后还是钱的问题。如果选个品牌好点的,估计就不会有现在的麻烦。

网友:
先查下驱动电源的电压是不是差不多,差不多应该可以用。。。。但是你拍的很模糊。

网友:
驱动LED灯,主要是看驱动电流,驱动电流一样就可以。

网友:
用电流表测试一下2个灯板的输出电流,基本一样就可以串联驱动。家用LED的灯珠一般是300MA和150MA的规格。实际使用的150MA规格比较多一些。

网友:
还是各接各的驱动板吧

网友A:
首先电压不同,可以串电阻降压。

但两并和单串的电流不同,这个比较麻烦,LED驱动是恒流,两并电流大对于单串灯珠容易烧。

如果就是灯珠色温偏蓝,我觉得简单点是,每隔两个灯珠,贴一片透明黄,那种耐高温贴纸在灯珠上,中和一下色温,也不要贴太紧,留点空间散热。

网友B:
理论上两个电压不一样的led灯板能共用一个驱动。
你这两个灯板工作电流不一样,共用起来有所限制,2并18串的灯板最大工作电流300mA,12颗灯珠串联,最大工作电流350mA,可以折中降功率使用,两个灯板串联连接,找一个工作电流在160mA左右的高压恒流驱动(开路电压在120V以上的),带两个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压不同,可以串电阻降压。

但两并和单串的电流不同,这个比较麻烦,LED驱动是恒流,两并电流 ...

好办法,我买了一卷茶色的高温胶带等到货了贴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两个电压不一样的led灯板能共用一个驱动。
你这两个灯板工作电流不一样,共用起来有所限制,2并18串 ...

找了个50瓦球泡上的驱动,俩灯板串联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个50瓦球泡上的驱动,俩灯板串联可以用。

对于LED灯具,LED灯板的串并联结构,决定着恒流源的最小开路电压和最大工作电流,然后才是点亮后实际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