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仪FY76电阻档的校准,分压电阻的有趣测试

楼主(2023-02-09):
首先,看主板分压电路与0660手册几乎一样,连电阻编号都一样!
但是,发现电阻档的标准电阻和手册有点出入:
手册上说,60M档对应的标准电阻是R6(10M),这点跟FY76一样,手册上6M档对应的是R4(10M),实测,FY76的6M档对应的标准电阻是R6(10M),也就是说60M和6M档用的标准电阻都是R6。为了验证,我把R4拆除,发现无论是电阻档还是电压档均不受影响!R4在FY76上是没用的?
然后就是校准,这表是6000计数,如果用1000计数校准,那么调整范围是1000-2000,比如接入100K电阻校准,调整加减,最低只能到100.0K,最高调到200.0K。假如用5000计数的值校准,那么调整范围是2000-6000。
另外,600R  6K  60K  600K  6M  60M均可以校准。
但是,600R  6K   60K  600K  6M这几个档位,校准任何一个档位都可以影响全部档位,包括60M档!而60M校准只影响60M,其它档位不受影响。
另外,实测了一下分压电阻的大概阻值(拆下来测的)
R5=1.1093M(色环标称1.11M,接近手册上的1.111M)
R3=100.76K(色环标称101K,接近手册上的101K)
R2=9.974K(色环标称10K,接近手册上的10K)
R1=0.9978K(色环标称1K,接近手册上的1K)
R4和R6是10M就不测试了

网友:
1.我也赛选了FY76上面的分压电阻,乱七八糟就是了,当然精度有所提高

2.我试过,好像如果用1字开头校准,先校准100K的不会影响1M,但是500K的会不准,再次校准1M的500K又准了,不想研究了,就这么用吧

3.记不清楚了,好像分压电阻精度高一些的话,用2345开头校准似乎影响不大,没必要像手册上建议的用5字开头,

4.有空我再试试吧

网友:
感觉质量还不错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表屏幕刷新有多快,是每秒两次还是每秒三次?

网友A:
修大神我尝试校准了61E+的电阻档发展好像只有100欧、1千欧、100千欧这三个电阻插上去按校准保存键有反应,不知是不是我操作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大神我尝试校准了61E+的电阻档发展好像只有100欧、1千欧、100千欧这三个电阻插上去按校准保存键有反应, ...

只需要校准部分量程!

网友:
我打算换了那个4M晶振,想问问,圆柱晶振同那种49s晶振能不能互换?

网友B:
FY76的R7阻值是470Ω,0660手册上R7是100Ω,R7是电阻档和二极管档电压输出限流电阻,我猜这个阻值不一样,其他关联的电阻阻值也应该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76的R7阻值是470Ω,0660手册上R7是100Ω,R7是电阻档和二极管档电压输出限流电阻,我猜这个阻值不一样, ...

应该不至于,这个电流回路,而且还串联阻值不精确受温度影响很大的PTC,应该阻值可选择的范围很大

网友C(2024-05-05):
这个可以闭壳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闭壳校准吗

完全可以

网友:
真的和  正泰 ZTY0124A 一模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204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