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大神这个INNODISK ID106主控电子盘该用哪种开卡软件

楼主(2023-02-09):
哪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小电子盘主控芯片要用那种开卡软件喃?谢谢。

网友:
有请大神解说!

网友:
智微JMF680/MK8115

网友A:
是不是4k很差啊,我也有这个品牌的盘,就大号u盘

网友(2023-09-18):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4k很差啊,我也有这个品牌的盘,就大号u盘

用在一些写入不大的嵌入系统里也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