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拼夕夕买的头灯

楼主(2023-02-10):
晚上到工地走走,带着年前买头灯用来照明,亮度还可以,但用小射灯照明几分钟,突然就不亮了,只有cob灯正常。回家决定就把它拆了,拆开灯杯因灯珠太热得熔化,估计是铝基板散热不够,把灯珠也拉起了。
于是试着把灯芯焊回去,居然可以了,还在铝基板后面插了一小块麟铜片,希望对散热有点帮助,送上今次的照片

网友:
这种造型的头灯头一次见,居然还带红外感应开关的。不是金属外壳的散热一般都不怎么好,灯珠在里面闷烧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这头灯体积太小,热量太高,保护措施也不全。推荐减小功率使用。不然哪天,头灯就变成爆头灯了

网友:
辣鷄产品 只顾体积小和一时爽  忽略了能用多久

网友:
看到图片我在想既然有一排COB灯珠,为什么还有单独一个圆灯珠。又想了想,那圆灯珠跟手电筒一样,晚上骑车照远方的吧,而那排COB灯珠是照近距离,晚上看书或者停电维修时用的吧。

灯珠太热,串联个小电阻限流降温,亮度可能降低点点。

网友:
骗多多就是个辣鸡场,就赌大部分人不会退货

网友:
感觉这造型的比灯头在前面一坨的好一些

网友:
高科技产品,小巧精致,技术领先他国

网友:
做出来卖一次的东东。

网友:
你说造这种垃圾产品的企业利润在哪里?花那么多成本去开发,能卖出几个?

网友:
pdd买东西还可以,比淘宝便宜很多

网友:
灯热量都能熔锡了,感觉还是加强一下散热或者减少点电流

网友:
散热不好,不能长时间使用

网友:
感觉还是弄个手电用,比较安全

网友:
这种头灯设计还不错,很实用,但是做工用料就不行了,因为一般维修什么的都不是几分钟能解决的,大多数需要长时间工作,厂家压根儿就没考虑散热,很容易就坏掉。

网友:
除非加大散热面积不然加什么铜块也没用,这小铝基板根本扛不住超过0.5w的功耗~

网友:
卖一次的东东

网友:
这头灯不错,太小巧就没散热的地方!!!

网友:
反而觉得那头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