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兰天迪人体感应灯座

楼主(2023-02-10):
拆解兰天迪人体感应灯座

网友:
功能多,还可以调整时间和亮度。

网友A:
这种灯座有个缺点,电压有波动就自己亮起来

网友:
夜间上卫生间。

网友:
  功能真多耐用不

网友:
不错,这么多调整的,背面还有芯片吧?

网友:
头一次见微调的

网友:
这个不错,做工用料还行,这几个功能很实用,多少钱买的?

网友:
主控芯片在背面,这面只能看到驱动和检测

网友:
这些感应开关,有的很快就坏,也没有元件烧毁,搞不懂是什么地方出的问题

网友:
做工还过得去。

网友:
看着板材做工还不错,不知道是否耐用?

网友:
这东西好,过道、楼道、厕所之类的都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座有个缺点,电压有波动就自己亮起来

确实是有,一般家用稳压也没问题

网友:
稳定性不知如何

网友:
可以自由设定的灯座,很人性化·

网友:
人体感应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