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啊!反省自责!上海电信中兴B860A 恢复出厂TTL无法输入!

楼主(2023-02-10):
小女子不才,一个月之内刷坏了家里唯二的两台机顶盒,手贱啊!深刻反省自责中,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上海电信中兴B860A,之前用CH340 USB转TTL和putty软件成功禁用自检终端,安装了官方的当贝桌面(只是安装当贝桌面,用pm block禁用一些软件进程,没有安装第三方固件),只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嫌慢了就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CH340 USB转TTL和putty软件操作一番,然后问题出现了,由于我这次下载了网上的所谓的纯净版当贝桌面3.3.6.0,导致机顶盒无法启动了,遥控器按设置也无效,没有办法恢复出厂了,具体表现为putty到这个界面就无法输入任何字符,之前是按回车后会看到 root@n200:/ #

但是在putty,机顶盒通电时按回车可以进入m8m2_n200_v1_tee#,在这个状态下可以输入 help 调出一些命令:

但不知道如何使用上述命令来帮助恢复到出厂设置状态?还有官方固件怎么进rec?我尝试了网上的方法都没有进去,我想进rec来恢复出厂设置,不知道行不行,小女子不才,一个月之内刷坏了家里唯二的两台机顶盒,深刻自责中,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你这个盒子的cpu,
若是晶晨的cpu,
可以用 "晶晨刷机神器" 救砖。

网友A:
这个成砖不关所谓当贝桌面纯净版3.36什么事吧?
中兴盒子TTL锁输入,ADB二维码,很难折腾,一般以前的破解操作,先把固件降级到官方老版本再去破解。上海电信的可能更麻烦了,很可能高安,线刷也不一能管用

网友B:
看启动的跑码,似乎没有进入桌面,那么只能救砖,方法有多种,具体操作方法也要根据芯片型号来,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砖不关所谓当贝桌面纯净版3.36什么事吧?
中兴盒子TTL锁输入,ADB二维码,很难折腾,一般以前的破解 ...

请问我没有刷第三方固件,怎么也会变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启动的跑码,似乎没有进入桌面,那么只能救砖,方法有多种,具体操作方法也要根据芯片型号来,比较复杂 ...

请问我没有刷第三方固件,怎么也会变砖?我想进rec来恢复出厂设置,不知道行不行,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没有刷第三方固件,怎么也会变砖?

你很可能pb block了系统桌面进程和系统设置进程,又没有用am start命令启动当贝桌面进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很可能pb block了系统桌面进程和系统设置进程,又没有用am start命令启动当贝桌面进程 ...

请问现在该怎么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没有刷第三方固件,怎么也会变砖?我想进rec来恢复出厂设置,不知道行不行,请各位老师指教 ...

用开机启动时不停摁动遥控器方式进recovery恢复出厂吧,具体怎么摁上网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机启动时不停摁动遥控器方式进recovery恢复出厂吧,具体怎么摁上网搜

试了,进不去啊!还有遥控器似乎对机顶盒不起作用,我按遥控器关机键,也无法控制机顶盒关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现在该怎么办呢?

如果是出厂固件没有adb二维码没有锁TTL,恢复后千万别联网,不然会给你升级到锁死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出厂固件没有adb二维码没有锁TTL,恢复后千万别联网,不然会给你升级到锁死版本 ...

恢复后没有联网,我一直是无线连接,恢复后没有设置wifi,不存在联网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进不去啊!还有遥控器似乎对机顶盒不起作用,我按遥控器关机键,也无法控制机顶盒关机! ...

不同版本开机摁遥控器进recovery的方式不同的,而且要注意按键节奏,确实不容易进。还有一种方式是,电源适配器上电时按面板上面的微动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版本开机摁遥控器进recovery的方式不同的,而且要注意按键节奏,确实不容易进。还有一种方式是,电源 ...

这款机顶盒没有微动开关啊

网友:
网上找这个机器的原版固件,然后用晶晨刷机软件 ,线刷,你这个没死透,,还有救,下次操作之前先备份原版固件,养成良好的习惯。

网友C:
手里有两个这种高安版盒子,用了各种方法都没能刷好能正常使用的版本,放弃吧,1+4,配置低,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两个这种高安版盒子,用了各种方法都没能刷好能正常使用的版本,放弃吧,1+4,配置低,别折腾了。 ...

为什么要放弃?我之前一直正常使用啊,这个高安的不需要安装第三方固件的!

网友:
关注一下救砖

网友:
在别的地方看到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