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折腾』利仁G-16电热水壶简单拆修

楼主(2023-02-10):
某日送来一个电热水壶,说不好用,业内称不检锅。
此是底座,油腻腻的甚是不爽,折腾钱用厨房湿巾擦拭了一下

背面浮雕铭牌,底座螺丝都锈了,怕是进水

一拆发现整洁的不行,连蟑螂影都没有看到

数码管真有意思

只不过这底座5根连线。。这时心里有点数了,估计是检锅电阻的问题

不过还是排除了,因为电阻值正常,开拆水壶

底座跟普通烧水壶没什么两样

这线太多了

最终怀疑是最简单的问题,触点接触

最终,清理了底座,触点上面一层油垢,顺便抹上一点高压油脂防止氧化

测试效果很好,怎么转动水壶,都不会接触不良了

完美收工。

网友:
不错的养生壶,但养生壶有个缺陷,就是烧水一到100度就跳,感觉水还没完全烧开,不像普通电热水壶,水烧开后2~3分钟才跳开关。

网友:
还挺复杂的,我家的就一指示灯,里面全是线板子都没有

网友:
从此你又多了一个电水壶

网友:
上油脂不好吧,还容易粘灰尘,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水壶简单拆修

网友:
使
zsbd

电热水简单拆修是怎么回事呢?电热水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是电热水简单拆修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一起了解吧。电热水简单拆修,其实就是油腻腻,大家可能会很惊讶电热水怎么会简单拆修呢?但事实就是这样,感到非常惊讶。这就是关于电热水简单拆修的事情了

网友:
烧水一到100度就跳,感觉水还没完全烧开,

网友:
楼主有耐心,赞。这种东西挺麻烦的,上次一个带自动补水的弄了半天没弄好。

网友:
烧水一到100度就跳,感觉水还没完全烧开

网友A:
耦合器咋这么多触点,这个带温控吗

网友:
这种东西似乎都用不住

网友:
这东西很难防水吧?

网友:
把简单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触点氧化、污垢最常见!还有就是底座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耦合器咋这么多触点,这个带温控吗

带温度显示的,下面图片有

网友:
类似养生壶的结构,特点是可以控水温,E1故障一般是主板上二路接口一定要通,一是温度检测,二是发热负载。

网友:
以前卖电热水壶最常见的问题,用个螺丝刀挑一下铜片,接触不良

网友:
我的一个热水壶底座进水,随后报错。弄了半天才修好。

网友:
不错,使用环境要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