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把立垫圈做31.8把立转到25.4的转接环,效果还不错的哈

楼主(2023-02-10):
渣渣公路车用的25.4的车把,把立是山地车原来用的60长的短把立
码表在上面只能倾斜装,实在不方便看
春节后期,打算还是用原车那个80的长把立,但31.8规格的得设法改改

说干就干

想起去年一块钱一个撸的把立垫圈,还剩两个
28.6规格的,和25.4也差不了几个毫米,就打算用它来试试

内径实为29.1

外径33.9

厚2.4

内外径都大了点

上锤子,用布垫着一阵捶,打成这种长圆形

看起来刚好可以嵌入

短边内径27

再用钢锯切成两半,用角磨机打磨平整

再略加捶打下弧度,使它能好好贴合把立

用小电磨把贴合部位都打毛,方便粘接牢固

老早撸的结构胶也可以派上用场了

调胶,这胶想不到固化得这样快!

赶紧涂上,再夹在车把上进行加力固化

固化后还是很结实的,再打磨

再用黑色油性笔涂,遮住银白色部分

收紧后的尺寸为25.1

装上赶紧还有点松,重新打磨截面,缩小上述尺寸
最后把和车把的接触部位也用小电磨打毛了

装上,码表也能放平了
出去试用感觉还不错

改后接触面积稍微小了点,貌似只要胶给力,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都是折腾哈,先用着吧,如果真不行再撸新的把立

网友A:
真是能工巧匠,折腾得很好。

网友B:
费人工……吧

1、横把简单包上电工胶带增厚几圈怎么样……电工胶带有厚的一种的
2、接触面积小也是包胶带
3、以前是找了两个废立杆割了15还是20的一段,在横杆这里向前装(冒充牛角把),后来直接移到中间挂水壶,没试过弯把,应该也可以挂表,不知道实用不
4、同款胶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费人工……吧

1、横把简单包上电工胶带增厚几圈怎么样……电工胶带有厚的一种的

不知强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能工巧匠,折腾得很好。

都是瞎折腾的,希望能经用

网友D:
元首兄想把它改成豹2吗?

网友E:
费那劲,还剌成两半,直接开一刀磨掉个缝就行了,重新再弯个圈比这个省力,还结实

网友F:
楼主的方法很实用,就是太麻烦了点

网友G:
元首用的卡尺是塑料的吧~

网友:
看到这一番操作,不禁想起了发动机加工轴瓦的情景

网友:
铝环砸弯后似乎要再回火消下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人工……吧

1、横把简单包上电工胶带增厚几圈怎么样……电工胶带有厚的一种的

费人工不怕,反正都是折腾

横把包电工胶带的强度肯定不行,弯把或牛角把会施加旋转力,会扯烂包胶
当然也可以增加扩展杆,但不划算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费人工不怕,反正都是折腾

横把包电工胶带的强度肯定不行,弯把或牛角把会施加旋转力,会扯烂包胶

1、车已被偷 ……以前有很多零件+废车,怎么偷懒就怎么乱来,现在连收藏的pa13都被物业整治掉了
2、拍胶水照,找到了 m2的丝攻/丝锥 ……怎么和胶水放到一起去了……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强度怎么样?

电工胶带肯定不行的,用弯把或牛角把的旋转力比较大

网友:
元首折腾习惯了,哪天没有东西折腾就手痒痒!

网友:
没看到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首兄想把它改成豹2吗?

豹2不好,要被拉走,改成边三轮稳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费那劲,还剌成两半,直接开一刀磨掉个缝就行了,重新再弯个圈比这个省力,还结实  ...

不行的呀,必须分成两半,不然没法装车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方法很实用,就是太麻烦了点

其实也蛮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元首用的卡尺是塑料的吧~

嗯嗯,塑料的,图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