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200W20ΩJ,GH60W20ΩJ绕线电阻

楼主(2023-02-10):
收到两个绕线电阻GH200W20ΩJ,GH60W20ΩJ

网友A:
这种是不是可以磨出一条漆用来做滑动可变电阻,这要做负载方便不少

网友:
这是电棒,不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不是可以磨出一条漆用来做滑动可变电阻,这要做负载方便不少 ...

当然可以,不过这个大功率的,你的接触点要足够紧密才好,给点压力

网友:
以前在学校学习时,还是比较常见的,现在只能在论坛见。

网友:
纯绕线的功率电阻.

网友:
两个线绕电阻功率都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