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生气的软包电池,看内部结构

楼主(2023-02-10):
有一个长期冷落的杂牌充电宝,生气了,自己把衣服扣子解开了,怕有危险,于是拆开,昨天问敢不敢放气,答复是可以,于是刚才放气,并完全拆解。
为了安全没有直接刺破,而是用牙签来回划,破了以后就破了,不是气球那样爆。喷出的味道类似电解电容的电解液味道,没有可见的液体或者固体。(!!!声明,电量已放空,无电压。!!!)

楼主:
用刀片切开两边和底部,打开发现外包装就是一个铝塑外皮,挺厚的,而且引出线位置特殊处理,不会漏气。内部看起来像是人工盘的,一共4层,铝箔,塑料膜,铜箔,塑料膜。

网友:
没完全拆解啊,内部结构那?

网友A:
结构如此简单。

网友B:
这个放完气后还可以用的,只是容量下降了而已...

网友C:
跟大容量电解电容似的卷起来的?

楼主:
继续,对塑料薄膜进行了拉扯实验,强度极大,手的力气拉扯能变形,拉不破,但是有破口可以任意方向轻松撕开,继续打开卷,内部普遍出现不知道是温度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腐蚀痕迹,拆解到最内部甚至出现薄膜融化装粘连。引出线在最内侧,焊接工艺挺好看,是超声波焊接?最后结束的一段就是没有黑色物质的4层材料,又试了下用力扯,扯不烂。

楼主:
拆解废料装入塑料袋投入路边电池回收箱。
通过拆解看,软包电池内部高温自然情况确有可能发生,确实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放完气后还可以用的,只是容量下降了而已...

看内部情况这种电池太危险了,好像薄膜有热熔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如此简单。

确实,感觉是手工做的。

网友:
最后一步不是冒烟吗?
我拆过18650,最后是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大容量电解电容似的卷起来的?

拆过电容,也拆过18650,结构基本一样,18650的电极我记得是多孔金属网

网友:
软包电池貌似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D:
我也有几个充电宝的电池起鼓了,但是没有这个厉害,放气后容量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几个充电宝的电池起鼓了,但是没有这个厉害,放气后容量小很多

关键是害怕生气的电池内部隔膜已经坏了,太危险了

网友:
每次吃得太饱没消耗,吃饱了撑的

网友:
给它一棒子,证明你比它更生气!

网友:
气放完了,也就预示着电池彻底报废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