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做一套个性化桌面功放,选用LM1875芯片耐造

楼主(2023-02-10):
先从功放开始吧,选用LM1875芯片,耐造,不容易烧音质还不懒

网友:
这是拆了哪个功放又来重新做一个

网友A:
支持,我买的成品板TPA3116D

楼主:
慢慢搞吧,用的是官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我买的成品板TPA3116D

你这是数字板吗

网友:
1875声音不错的,实测过,确实很耐听
屏蔽要做好,否则会有底噪

楼主:
画好的板子

网友:
我喜欢LM4766.............

网友:
LM1875做桌面功放刚好够用,不过要想出好声音,供电一定要足,电压最好上到双25伏以上,变压器功率不小于100瓦。滤波电容4700-6800uf足矣,输入电容不大于4.7uf用好点的用无极电容更好,其它的电阻电容随便用,只是两个声道的电阻电容最好是配对使用,误差最好在1%之内。做好以上几点,想不出好声都难,除非音源太差、音箱太烂

网友:
连续剧,期待楼主展示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数字板吗

应该是吧,上面那块4年前买的,好像50多元,下面这块前几天买的 售后问题板,  换了一个二极管和led指示灯 就完好了,主要想买来才那个延长线,也不贵33包邮,小毛病修好后就不打算拆了

网友:
楼主的功放还是PPT图纸

大家要看实物

网友B:
LM1875用来做BTL会容易炸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1875用来做BTL会容易炸管么?

1875前面一个加个同相器另一个加反相器,没有相位差

网友:
拆了好多个都在吃灰中,都是从老机子上拆出来的

网友:
只要自己喜欢就好。

楼主:
现在零件都涨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1875用来做BTL会容易炸管么?

不会,现在用的是10多年前捡亲戚烧掉的M-20W,当时是烧了原装低音喇叭及变压器,低音就是两个1875组的BTL,毛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