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插头接触电阻小比拼

楼主(2023-02-10):
常见的万用表4mm插头一般不是灯笼式就是十字开口式,另外还有铜针式(七针或六针)、香蕉式,这里面除了十字开口式是一个金属整体外其他的要么是弹片固定要么是铆接的,都会增加一部分接触电阻。
下面测试:镀镍灯笼头、镀金灯笼头、镀镍十字头
插座为4mm镀镍插座

来个合影

测量镀镍灯笼头

测量镀金灯笼头

测量镀镍十字头

可以看到,接触电阻由大到小是镀镍灯笼头,,镀金灯笼头,,镀镍十字头,,这也证实了帖子开头的话,组件式的插头会带来额外的接触电阻。
此外十字插头的另一个优点是弹性强摩擦力和对插座孔壁的压力大,这点在插拔过程中尤为明显。
再来个十字头的特写

请大家集思广益多提意见

网友:
我也感觉狮子头的好

网友A:
你可以整一个座子,测试下插入后的接触电阻

网友B:
只要表笔短接,显示1以下我就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整一个座子,测试下插入后的接触电阻

我就是用座子测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表笔短接,显示1以下我就满足了。

我那个ut61e+不行,用灯笼头短接老是跳,换十字插头后就不跳了

网友C:
十字头配合无缝管,有些有缝的插久了就松了

网友:
可以表哪调零高级表

网友:
有一次我在UT195DS发现不对,才知道是这玩意的问题,平常不怎么去关注,多爪接触好点。

网友D:
还有一种类型的,就是上面一根弹片,或者一根钢丝那种,按理说接触电阻也很小的,我手头没有,但是不影响我眼馋

网友:
三种插头都小于1毫欧,已经无视阻值了。这个与导线还有PCB走线比较,可能微不足道。

网友:
灯笼头其实不如香蕉头和十字头好用,四线可以,两线不适合,量电压可以,量电阻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字头配合无缝管,有些有缝的插久了就松了

我的61e就是有缝管,已经被撑大了,变成了它的形状

网友E:
这种插头测试过吗?

网友:
长知识了
难怪稍微高端点的表笔都用十字这种
以后我争取把手里灯笼头的都淘汰掉

网友:
意思是拆除公母直焊线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种类型的,就是上面一根弹片,或者一根钢丝那种,按理说接触电阻也很小的,我手头没有,但是不影响我 ...

这种好想看不会修视频里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插头测试过吗?

这种插头性能不错,我手头上有镀镍的,测一下,和航模插头对比下:

看你图上的是镀金的,应该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插头测试过吗?

这种就是铜针式的,接触电阻也很小,但其内部是铆接的,还是要比十字头要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插头测试过吗?

这插头可以的,接触亦紧密,但这插头很多所谓镀金的其实只是镀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