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问各位这个不知道是哪种灯光的驱动能否当做12V小板给电流电压表做输入

楼主(2023-02-10):
     翻出来的看标称是12V50W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想改个可调电源 但缺低电压给表头和风扇供电,不知道这个可以不?谢谢
另外问一下,这个还想做为输出再连接个手机的快充板合适吗?快充模块与电压表风扇同时接在这上面的输出上会有影响吗?

    它标称50W也不知道是不是?如果是的话电流就可以达到4A,能同时接上面的三样东西吗?

    还有就是因为我不动电路,所以想直接拿电动车36V快充当输出接上下面这个可调电路就可以当1-30V的可调电源了吗?这个模块能用吗?谢谢

     看说明说这上面用的是100K电位器,我只需拆掉原来的电位器装上WXD3 就可以吗?必须用100K的吗?3Q

这个充电器12AH有几A?

     我不会改电路所以想36V2A电动车充电器+可调电源模块+模块上的两个电位器换成WXD3(是要与拆下的电位器一样阻值吗?)+一个日光灯的12V50W(不知道是不是真实50W)驱动(因为电路上没有适合表头和风扇的电压加个它是否可以?),日光灯驱动想同时接表头、风扇、快充板,这样的组合可以吗?谢谢

网友A:
这种貌似是高频交流输出,不宜用于直流用途,卤素灯珠使用。

请大神斧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貌似是高频交流输出,不宜用于直流用途,卤素灯珠使用。

请大神斧正

哦 谢谢 这个输出是交流吗?上面4个二极管还以为是整流桥,淘宝搜了一下卤素灯的驱动看确实是交流12V,看来还需要买个 AC DC12V板子,有便宜好用的吗?

楼主:
    搜了一下AC DC12V4A 竟然要18元 ,好贵啊

网友:
接上,大概率会炸后级

网友:
路过啦 看下有什么新知识点

网友B:
这个叫电子变压器,一般12v交流输出(高频双极方波),卤素灯专用。峰值功率大概有个30-40w,长期使用需要减半,直接改直流需要加个全桥整流,而且需要肖特基全桥,普通桥堆轻载都直接烫手。但是全桥整流大电流效率会很低,可以把变压器拆下来加个中心抽头,这样用一颗三脚的top220 肖特基组成全波整流效率会提高不少。但是由于属于开环自激半桥,输出谐波非常的大,干扰也很大,而且输出开环无稳压,电压也不稳定,只能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例如带个灯泡或者电机啥的,接风扇勉强能用,接电压表,电压表直接神经,接快充模块手机直接触屏失灵,作为辅助电源还会干扰主电源,巨大的纹波干扰无法适用这些场合~

网友:
电压表供电   随便弄个5v-24V直流电源    老旧的5v手机充电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电子变压器,一般12v交流输出(高频双极方波),卤素灯专用。峰值功率大概有个30-40w,长期使用需要 ...

感谢 ,这个交流的就不要了,看淘宝还有24V5A 6A的充电器 考虑接上面发的那个降压模块做0-24V算了,好像24V以上的电压日常使用也没什么可用到的吧?这样还可以直接从那个充电器上接电流表和快充模块了,想问一下,把降压可调模块与电流表 快充模块的正负极并一起接一起接在充电器的输出上,互相会有干扰吗?
   另外就茬散热风扇了,考虑接个温控开关也接到上面去,那么24V如何降到12V更经济?串联二极管电阻什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电子变压器,一般12v交流输出(高频双极方波),卤素灯专用。峰值功率大概有个30-40w,长期使用需要 ...

你这样说楼主会吸收不了的,然后还有十万个为什么等你哟,,楼主莫怪哈,我是开玩笑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子镇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