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偷工减料??是极其狡猾的用料!航嘉额定600w jumper600s拆解。

楼主(2023-02-10):
看过大量的jumper 500的拆解,就是没有找到600的拆解,我来拆一个!

这些是500的拆解。https://tieba.baidu.com/p/4325465996?pn=2

https://tieba.baidu.com/p/2374132031

电源属于老构架,主电容连台湾的都不是,是国产艾华450v 330uf,刚刚够600w的合格线。输出部分用的台系和艾华都有,只有控制12V输出的是一个红宝石16v 3300uf高品质电容。

主开关管是东芝TK16A60W  600v  15.8a RDS0.16.还有两个对管是意法半导体的STF13NM60 600v 11a。RDS 0.28。PFC二极管 是最常见的意法半导体STTH8S06D。整流器为LT 的608. 这些只能说是凑合事刚够合格线。最偷工减料的部分是二次侧的整流管全部是吉林华微!不说上ST 东芝 英飞凌,至少也要上个台系的啊!华微的管子损坏的概率很大,不稳定性很高!

这个电源狡诈之处在于前面的用料都很一般,为了保证其吹嘘的12V输出45a的数据,在输出滤波的电容上用了红宝石高品质16v3300的电容,连个固态都不上!!

我评价这个电源说好听点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实际是狡猾的偷工减料!图便宜的只认这个额定600w的人才会入手。。

网友A:
风扇挡一半是因为什么?

网友:
出多少钱办多少事这是市场规律,莫非你觉得开厂为的公益事业吗

网友:
黑我大华为?

哦,华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挡一半是因为什么?

扰流

网友:
航嘉电源的用料真的很一般,只能算不虚标。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满足要求性价比的

网友:
一般用用 想好就加钱 ……

网友:
感觉确实跟以前的有些不同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600W的电源要是舍得花800或以上 也有不错的

网友:
用不坏就行了

网友:
资本都是追求利润的。

网友:
我在一个晚上连续看了一个修电源的自媒体18个视频。

我就悟了:主动PFC+全桥LLC+同步整流+DC-DC全固态输出;

全桥拓扑海韵,振华之流价格太高,退而求其次,找了半桥LLC,功率不大的话,影响也不大。

最后选了长城,很满足,电源的电容要结合频率看,新电源的电容越来越小,那是因为工作频率越来越高:

网友:
航嘉缩水王
没有固态电容的确实差了点

网友:
老牌电源厂但感觉现在就是摆烂了

网友:
用料不足规格不够说是偷工减料也认了,用了合规足够的国产元器件难道也是偷工减料

网友:
对厂家来说这是聪明的设计

网友B:
航嘉的电源现在也成这样了!估计这种质量的电源就是专供我们国人使用的吧。

网友:
风扇遮一半,用法很奇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嘉的电源现在也成这样了!估计这种质量的电源就是专供我们国人使用的吧。 ...

PFC开关管用东芝16a,LCC用意法半导体,这些都还算好。国产主电容和华微整流输出管,偷工减料的有点厉害。